PIC单片的仿真问题(PIC18F46K22)

楼主(2015-07-09):
单片机:PIC18F46K22
IDE:  MPLAB IDE V8.92(其他低版本也试过,现象一样)
编译器: Microchip C18
仿真器:IDC3(PICKIT 3也试过现象一样)
现象:DEBUG过程中,程序打上断点,开始运行,IDE运行当前的箭头不能自动跳到断点处(实际此时单片机已经进入断点),需要点一下“停止”按键,箭头才会指到断点上,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大神讲解下,其他单片机有类似现象吗?还是编译器问题?

网友:
MPLAB IDE用调试模式感觉确实没有其它IDE好用,你只要能用就不要纠结了,
现在在这个环境下开发基本不怎么用调试仿真模式,一个慢,一个感觉不好用,直接烧写后运行看效果,反正烧不坏(最少10000次),至今还没有因调试烧坏过

楼主:
主要是串口调试时,查看收发的数据,仿真要容易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