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1为了学mso432f401r折腾的

楼主(2015-07-09):
这个是在线安装版本,

网友:
建议用离线安装的方式,一共就700M+, 一次性安装成功

在线安装,跟网速之类的都有关系。

安装过程中,注意避免中文路径,直接装在根目录的下一级目录,肯定没问题

网友(2018-05-14):
CCS6.0版本的能以开发432单片机吗

网友(2019-05-31):
这个是可以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