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都需要厂家修改后才能量产吗?

楼主(2015-07-09):
RT,是不是GSM、GPS、蓝牙天线都需要给天线厂家根据结构进行调节后才能量产?那么网上买的那些陶瓷天线、PCB天线、贴片天线等岂不是不能用作量产用?

网友A:
网上买的那些陶瓷天线、PCB天线、贴片天线都是调节后能量产的

网友:
量产后每个都得调岂不累死?

控制一下工艺和材料就好

网友:
以前做无线产品时候,都是调试完成,机器定型之后给天线厂家根据结构进行调整,这样放心一些。

网友:
看你用途了,一般用途不会,像稍微好点的天线肯定是每个都要调试。

网友:
这一步应该必须的,相同模块在不同的安装环境,都要重新调整天线,才能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的那些陶瓷天线、PCB天线、贴片天线都是调节后能量产的

那些都是可以量产的?听天线厂家说还是要根据结构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都是可以量产的?听天线厂家说还是要根据结构修改。

就是天线厂家修改后量产,这些天线的增益一般都不高,同一批次的差异在可接受范围内。
如果是高增益的天线,那需要每个都调整调整了。

网友:
应该是看使用情况来定哪~~~普通用途就用市场处理好的量产品就可以,不然就要调整喽~~~

网友:
没有那么夸张的,那你看手机厂还不得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