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小尺寸的无刷电机控制思路

楼主(2015-07-10):
在一个直径2cm,长5cm的空间内放电路板。如何实现:
5W微型无刷电机速度控制、扭矩限制,电池电量检测、蓝牙连接。
要求速度和扭矩精确控制。。。实在伤脑筋

网友A:
楼主在做智能跳蛋?

网友:
做智能跳蛋是什么

网友:
现在跳弹都用无刷了!高级呀!会不会过热,把人家烫了?

网友B:
MAXON 404079,直径16mm,电机体长度40mm,30 Watt, 3相,无传感器,样品价:CHF 175.70,约1150人民币

补充一下:官方数据最大效率        79 %~~

看错成电机了,逗逼了

网友C:
直径2cm,长5cm的空间内放电路板

网友:
没限高?叠一层PCB

网友D:
航模用12V@6A电调,30元。1cmX5c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模用12V@6A电调,30元。1cmX5cm

没办法2次开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2cm,长5cm的空间内放电路板

是这样的

网友E:
PCB空间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空间足够了

请问您能给点建议吗?集成h桥?

网友:
L6230Q  可以有,2颗采样电阻,加一颗stm32f303带内部运放的,面积应该很小了,参考st的参考文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能给点建议吗?集成h桥?

用全MOSFET搭建全桥电路都可以布得下,你的电机功率不是很大,用SOT23之类的MOSFET足够了。两路运放放大其中两路电流,控制采用FOC的方式。具体可参考英飞凌有一个应用文档。我找下再传上去

网友F:
莫非是牙钻?直驱吗?速度范围多K?应该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全MOSFET搭建全桥电路都可以布得下,你的电机功率不是很大,用SOT23之类的MOSFET足够了。两路运放放大 ...

感谢。请问,FOC方式对电机有什么特别要求吗,我用的是直流无刷带霍尔电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FOC方式对电机有什么特别要求吗,我用的是直流无刷带霍尔电机。 ...

带霍尔的就简单了啊。有很多专用的驱动芯片的。2CM直径能装得下。

或者用QFN的单片机做吧,程序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霍尔的就简单了啊。有很多专用的驱动芯片的。2CM直径能装得下。

或者用QFN的单片机做吧,程序也很简单 ...

集成的ic会不会不够灵活。这边还有个关键性的应用是 转角控制。120度反转一次。并且尽量降低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莫非是牙钻?直驱吗?速度范围多K?应该可以做。

很相近了。大概8000转。有减速的。您是专家,请问下,能否实现电机正转一圈反转一圈,如此往复运动?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抖动?

网友:
貌似A4988挺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相近了。大概8000转。有减速的。您是专家,请问下,能否实现电机正转一圈反转一圈,如此往复运动?有什 ...

8000转是电机转速还是减速后的转速?
如果是电机转速,在减速后速度应该就不快了,比较类似于舵机的控制,可以找些网上开源的看看,比如OPEN SERVO等。

作为医疗产品,可能不在于成本,考虑到清洁,应该还是用无刷的比较好。

个人觉得可以使用英飞凌的磁编码器,SO8封装。
通过使用FOC控制,做成一个伺服系统,这样,速度和扭矩都可以精确控制,加上速度曲线生成,是没有振动的。

要做好,也不是轻飘飘的简单的。

再猜一下,是做那种把血浆袋放上去反复晃动的吗?感觉有点搅拌的意思。

网友:
可以参考下这个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00转是电机转速还是减速后的转速?
如果是电机转速,在减速后速度应该就不快了,比较类似于舵机的控制 ...

是电机转速,减速后就500。具体应用发信息给您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机转速,减速后就500。具体应用发信息给您了,谢谢。

需要精确的旋转角度吗?
如果不需要,可以三个霍尔的方波BLDC来做,通过计数霍尔状态的改变,电机每转动一个状态是60度电角度,假设是一对极的电机,那么电机轴上角度可以在60度范围内确定,因为8000/500=16,那么减速后的精度为60/16=3.75度(不考虑齿轮间隙等机械因素),其实就是将霍尔传感器当做低分辨率的角度传感器使用,通过采样电阻来做电流控制,也就是转矩控制,然后启动停止时搞个软启动加刹车基本就差不离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用的

网友:
楼主是在做根管治疗仪?

楼主(2016-12-04):
引用 网友B:
MAXON 404079,直径16mm,电机体长度40mm,30 Watt, 3相,无传感器,样品价:CHF 175.70,约1150人民币

补 ...

有卖maxon电机吗?

网友:
以前的公司买过,搞医疗产品的,maxon电机还真tm贵

网友(2017-03-25):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做智能跳蛋?

神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