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面板出现白条,还有维修价值嘛?请各路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15-07-10):
不多说先上图:

屏幕出现在灰白条,无法显示任何颜色的了。
损坏原因可能受到撞击,把元件损坏了,但不知道是那里坏了,我拆过下面逻辑电路板,没有看见元件损坏
现在怀疑会不会是液晶面板的里面坏了,请各位高手看看,要维修,还能修嘛?

网友A:
应该是COF有几根线开了,要重新bongding个新的COF上去……返厂

网友:
基本没救了

网友B:
我一台去年购买的创维电视,刚到易损件保修期,屏左边便出现一条极其细微(应该是一个像素点大小)的红竖线,打厂家售后电话,售后来检查后证实屏损坏,处理结果为返厂免费更换(屏是保3年的,换后的屏应该是良品屏,明显偏白).

网友:
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C:
热压一下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D:
之前我有个笔记本,由于摔了下,屏幕就出现两条这样的竖线,用手捏捏屏幕外壳,偶尔会消失,偶尔会多出几条线,应该是摔松了接线

网友E:
不光白条,显示内容也反了,赶紧换了吧

网友F:
换屏吧,现在屏也便宜,维修费太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OF有几根线开了,要重新bongding个新的COF上去……返厂

前些天直接排线烧了,无力回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台去年购买的创维电视,刚到易损件保修期,屏左边便出现一条极其细微(应该是一个像素点大小)的红竖线,打 ...

我这个是液晶面板,不是整机,没得保修才痛苦,不过已经确认是逻辑板的排线已经断了,前两天弄着就烧了,基本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屏吧,现在屏也便宜,维修费太贵呀!

32寸屏,换不起还不如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光白条,显示内容也反了,赶紧换了吧

内容反了,那是我把他放置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有个笔记本,由于摔了下,屏幕就出现两条这样的竖线,用手捏捏屏幕外壳,偶尔会消失,偶尔会多出几条 ...

排线已经烧断,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压一下就好了。很简单的

我也看网上有人这样说,但前两天拆机观察排线烧了,这怎么修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网上有人这样说,但前两天拆机观察排线烧了,这怎么修囝

那只能换排线了

网友:
现在面板,新的也不是很贵,果断买一个,要不就来个二手的

网友(2015-08-26):
凑合用吧

网友:
可能屏线松了,或者屏线接口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