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源纹波需要开示波器的带宽限制(20MHZ)吗?

楼主(2015-07-10):
如题,在用示波器测量LM2596的纹波,不开带宽限制的时候纹波在50mV峰峰值左右,开20MHZ带宽限制后变为30mV峰峰值左右,请问正常测量电源纹波的时候需要开带宽限制吗?我的电源是用于数字电路和一些低速的模拟测量电路,没有射频或者特别高速的器件.哪位大侠说说?谢谢!

网友A:
如果不管行业标准,你测的爽就行,管的话,20M带宽,地线夹子拔掉,用短线接触,然后并10UF+0.1UF电容你会发现纹波好看多了

网友B:
测试规范中一般是要求20M的带宽,研发时调整到100-200M足够了,再高的带宽测出来也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管行业标准,你测的爽就行,管的话,20M带宽,地线夹子拔掉,用短线接触,然后并10UF+0.1UF电容{:lol ...

多谢!请问将时间档调小后看到了正弦波?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鼠标坏了    发表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管行业标准,你测的爽就行,管的话,20M带宽,地线夹子拔掉,用短线接触,然后并10UF+0.1UF电容{:lol ...

多谢!请问将时间档调小就会看到类似正弦波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规范中一般是要求20M的带宽,研发时调整到100-200M足够了,再高的带宽测出来也差不了多少。 ...

您好!能发一个规范上来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请问将时间档调小就会看到类似正弦波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

你看看和开关频率是不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和开关频率是不是一致的?

现在不在手边,等周一看看,感谢回复!

网友C:
需要的
这里有一篇ti 的文章 介绍如何测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的
这里有一篇ti 的文章 介绍如何测纹波

非常感谢,确实需要开带宽限制,短接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实需要开带宽限制,短接线

普源出了一款低噪声探头 直接做了个弹簧断线用来测纹波

200+

请教您一个问题

如果外部噪声是空间电磁辐射 我用屏蔽线当做示波器探头地 岂不是更好

网友D:
我觉得比较诚实一点的做法是,示波器探头上接地夹子拿掉,换成带弹簧的钩子,示波器设定成峰值检测,关闭带宽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比较诚实一点的做法是,示波器探头上接地夹子拿掉,换成带弹簧的钩子,示波器设定成峰值检测,关闭带 ...

为什么要关闭带宽限制,采用峰值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源出了一款低噪声探头 直接做了个弹簧断线用来测纹波

200+

好像高频的东西一般都是用同轴测量的

网友(2015-08-15):
如果你的示波器带宽较低  就不限制    如果是中高端示波器  就限制在20MHZ带宽  更真实些

网友(2016-02-02):
开了带宽限制那就没有真实还原波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关闭带宽限制,采用峰值检测呢?

就是输入直接用交流耦合,就虑掉了直流电压,只显示纹波电压了,便于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输入直接用交流耦合,就虑掉了直流电压,只显示纹波电压了,便于观察。 ...

带宽限制到底是开还是关呢?

网友F:
需要,否则你是测噪声,而不是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否则你是测噪声,而不是纹波

多谢大侠的参与!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宽限制到底是开还是关呢?

限制在20M内

网友(2019-08-27):
如何正确测试电源的纹波  MARK

网友:
需要开带宽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