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莫老大的WIN7专业32位版,结果被变成盗版系统了

楼主(2015-07-10):
用尽各种破解工具,我的电脑---属性,显示已破解,但所有WINDOWS下的工具都不能用,
装机的软件也不能正常使用

神马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更新了什么,昨天发有两个同事的WIN7电脑变成了盗版系统

网友:
那个破解工具很好用的啊,我安装了那么多台电脑,唯独这个工具一次性搞定。

网友:
刻成光盘,重新安装,安装时把所有分区删除,再重新分区且格式化。。。。。重装前注意保存自己的数据资料。

网友:
你这个是中毒了吧,和系统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哪有人使用光盘?都是制作成u盘的。

我直接拿个街上几块钱买的U盘做成启动盘了,莫大的系统超级好用。之前因为用ghost板导致没了写东西,有个项目用到的驱动用不了,直接换成
莫大的系统,到现在没有什么工具用不了的,嘿嘿!

网友:
OEM7   破解软件可以试试

网友:
虚拟机里面装也会出现便盗版的问题,不过恢复到之前的快照就可以了。
同样的镜像装了两个物理主机,用了快一年了,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从来都是硬装。

网友:
不能更新哥们,

楼主:
一打开txt paint 等工具,就会提示系统没有受权,并且开机时右下角也有提示系统不是正版的信息。声卡,USB网上的驱动都禁用了

实在不行,还有原来系统再装一次,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给同学装的就没出现问题。。。

网友:
怎么感觉你是中毒了

网友:
我的win7前两天壁纸变黑,桌面右下角有非正版提示,操作不受影响;没管它,今天又自己恢复正常了,奇怪?

网友:
如果被识别为盗版,只是提示你是盗版,不会有其他问题的,你这八成是中毒了

网友:
我装的原版win7破解后开了自动更新也用得好好的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盘的问题。我用这个版本的安装到有SLI授权的BIOS的主机,根本不用激活。

网友:
你是用盗版自己心虚了吧

网友:
以前我已经遇到过装了阿莫的WIN7后如果自动升级会出盗 版警告,并且无法再用那个破解,后来网上找个破 解可以用了,那软件不大小不太一样,现在5年的硬盘挂了,无法继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的那个破解工具,从来没有失手过 :)

那个工具用在WIN7,WIN8上没有问题,WIN8 Server就不行了,用那个Windows loader才行。

网友:
破解WIN7从来没问题,但是WIN7安装后经常碰到新装的系统无法正常升级,很恼火的。

网友:
前几天给同学的笔记本装老大分享的win7,破解的时候失败,之前装过好几台电脑都可以的,后来用了另一个软件破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