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彻底耗干之后,再次充电,单片机启动不了!!!

楼主(2015-07-10):
    求助各位高手!
    目前是这样的,设备平时使用正常,锂电池供电。但是当锂电池电量耗干之后,再次给设备充电的时候,电池两端的电源肯定是从0V开始上升,
    当升到设备启动电压的时候,设备居然也没启动起来。这样的设备卖给用户,那不是自掘坟墓吗!!!

    有一点说明一下,设备正常情况下上电会从外接的FLASH中拷贝程序到片上的RAM(这个是原厂自带的引导程序),然后程序就在RAM跑。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锂电池从0V开始充电,程序启动不起来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充电电流不够大?!!!

楼主:
又研究了下这个充电芯片TI的BQ24050,发现这个芯片当电池电量比较低的时候它进行预充电的电流只有几个毫安,而我单片机+flash的正常工作电流要在10个毫安以上,这样肯定满足不了启动的要求。这个芯片有点鸡肋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醒,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最近的成果。这个充电芯片叫bq24050。它有预充电的功能。预充电,快充充电,和截止充电电流。三者有一定的关系,可以通过外交的电阻参数进行调整。
    我的问题是把预充电电流设置的过小了2.5ma。改成5ma就能启动啦!!!

网友A:
加硬件看门狗...或者MCU自带烧写配置字可以硬件开启看门狗也行

网友B:
电池电压缓慢上升致单片机的供电进入死区电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硬件看门狗...或者MCU自带烧写配置字可以硬件开启看门狗也行

    您能给分析下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缓慢上升致单片机的供电进入死区电压了吧

    请问这个怎么破?

网友:
试试外加复位电路,达到工作电压以后才让单片机正常复位工作

网友:
复位不良。

网友:
用专门的复位芯片MAX8xx

网友:
電池可以放到 0 V ?

网友:
加个稳压电路

网友:
是不是没有BOD功能。

网友:
锂电池充电冲0V开始上升?

网友:
到了0V ,这个电池可能要完了;
现在的MCU一般都有上电复位电路,大多可以可靠复位,不行的话应该是没有上电复位的芯片,或外围电路有冲突;

网友:
应该是复位没处理好

网友:
电池加保护IC,保护门槛提到3V

网友:
或者是电源路径管理电路

网友C:
楼主这样设计,还怪充电管理芯片是然并卵,真是醉了。

你的锂电池放电管理极其不严谨,哪有放电到0V这样的充电电池设计方式的?无论锂电池,铅酸,镍氢,镍镉,几乎所有的充电电池都是不允许这样使用的。如果不对这个放电管理做修改,即使你的复位问题解决了,你的产品仍然不能卖给客户,因为用不了多久电池就要报废。

网友:
电源用动态路径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设计,还怪充电管理芯片是然并卵,真是醉了。

你的锂电池放电管理极其不严谨,哪有放电到0V这样的 ...

    大哥,先牢骚一句,电路不是我设计的 !硬件的哥们儿撤了,招不上人来。我一个搞嵌入式软件的不接也得接。
    话说电池放电这种事情不是理所应当的吗?电池只要放着都会放电呀!我所作的控制是在当电池剩余百分之20的时候
    以5ua的电流放电。尽量在库存期不让它放到0。

楼主:
    大哥,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网友D:
这可能是因为单片机对电源的上电时序有要求,或者是掉电检测的参数设置不合适。

网友E:
锂电池带保护电路,不会放到0V的,只是过放保护触发,保护电路切断了锂电池输出。
充电电路电流路径管理肯定要有的,否则充电器接上时,会激活不了锂电池保护板(系统启动电流远大于设置的充电电流时);或者电池充满状态检测不到。
另外BOR肯定要有,要么就是提高锂电池保护的保护电压(放电截止电压高于单片机复位电压)

网友:
论坛里有锂电池充电原理,建议找找看看

网友F:
以我搞航模的经验看,如果电池电压降的太低电池就过放损坏了。楼主把充电电压提高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带保护电路,不会放到0V的,只是过放保护触发,保护电路切断了锂电池输出。
充电电路电流路径管理肯 ...

    兄台分析的挺清晰,感激!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我搞航模的经验看,如果电池电压降的太低电池就过放损坏了。楼主把充电电压提高一点吧

    好的,我先研究下动态路径管理,和上电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能是因为单片机对电源的上电时序有要求,或者是掉电检测的参数设置不合适。 ...

    请问兄台,您说的掉电检测是指哪个部分,硬件的掉电检测?还是软件掉电检测?还是和复位相关?

网友D:
你好,我用AVR MEGA128里面有BOD电压参数(熔丝位),我想不同种类的单片机有类似的设置,在这个设置的电压以下,单片机会始终处于复位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用AVR MEGA128里面有BOD电压参数(熔丝位),我想不同种类的单片机有类似的设置,在这个设置的电压 ...

    可惜我用的这个没有,哭晕……

网友G:
手动复位试试,如果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有效复位。

网友:
ETA6003  也许有用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动复位试试,如果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有效复位。

    试了几次,手动复位是可以的,可能是充电的时候没有有效复位,把复位的时序(从外部FLASH读程序到RAM中)给错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带保护电路,不会放到0V的,只是过放保护触发,保护电路切断了锂电池输出。
充电电路电流路径管理肯 ...

    请问电池保护板本身不会有微安级的漏电流吗?

网友H:
这个0伏应该不是放电到0伏,而是锂电池的保护电路将输出关断了,然后小电流充电不能很快的达到单片机的复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0伏应该不是放电到0伏,而是锂电池的保护电路将输出关断了,然后小电流充电不能很快的达到单片机的复位 ...

    保护电路已被我拆掉

网友:
POR不成功的问题,电源的上升沿时间要足够短保证有效复位,而这个数据很多的单片机是没有提供相应的数据,一般情况是2ms以内电源从0V上升到复位电压就可以了,从DC充电那边取一路电送到单片机来解决,而非等待电池充起来.

网友:
加控制电路,不允许把电池用到一点电都没有。这样很伤锂电池的。

网友:
锂电池都已经是 0 Volt 了,电池早就死掉了, 换新的电池吧!

网友(2015-09-20):
锂电池充电到电压大于单片机的工作电压的时间大于了单片机的复位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电路已被我拆掉

电池要跪。起码硬件上也要防止电池放到3.2V一下,否则到0V基本上完蛋

网友I:
拆保护板就是作死行为,而且保护板自身耗电很低,几十nA级别。在保护板保护状态MOSFET会关断自锁,理论上没有漏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保护板就是作死行为,而且保护板自身耗电很低,几十nA级别。在保护板保护状态MOSFET会关断自锁,理论上没 ...

我手上小锂电池保护板静态功耗是6ua na级别基本上不可能,

网友:
试过这这种产品,最好把电池电压读入,然后快到单片机的最小电压就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研究了下这个充电芯片TI的BQ24050,发现这个芯片当电池电量比较低的时候它进行预充电的电流只有几个毫安 ...

应该不是鸡肋,这是要求或者为可设的值。充电都会为预充-恒压-恒流这三个阶段

网友J:
引用 楼主:
保护电路已被我拆掉

,  你首先得明白保护电路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  你首先得明白保护电路是干嘛用的。

电池保护板是防止过冲和过放的。但是它耗电6个微安啊!总监一句话就拆了,我不让拆行吗?我也知道这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但是我人微言轻,我就是个干活的还能怎么着。

网友:
1. 电池电压上升太慢,导致MCU复位不了。

2. 试过,10年前的笔记本里的18650电池组,长期吃灰,被保护板拖到电芯电压接近0V, 然后,用200mA电流,很快就能充电到2V以上,充满电直接用万用表10A档测短路电流还有4A左右,粗测容量大约还有1000mAH ( 新的时候是2200 mAH)。 如果是坏电芯,即使小电流充电到3V, 停止充电后,很快电压就自己掉了。

所以,看你的电芯的质量了,不一定是放电到0V就肯定坏的。关键问题是:重新充电时是否能保证电压快速上升到MCU可以工作的值。

这是正规电芯。

网友K(2015-11-02):
http://batteryuniversity.com/learn/article/low_voltage_cut_off
里面提到“Do not boot lithium-based batteries back to life that have dwelled below 1.5V/cell for a week or longer. Copper shunts may have formed inside the cells that can lead to a partial or total electrical short. When recharging, such a cell might become unstable, causing excessive heat or showing other anomalies.
锂电池电压低于1.5V时,内部可能会产生铜的晶须,导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batteryuniversity.com/learn/article/low_voltage_cut_off
里面提到“Do not boot lithium-based b ...

它放电我们也控制不了啊!!!

网友:
用的什么单片机,应该是单片机内置的上电复位电路有缺陷,加外置的专用复位芯片吧

网友L: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主要是单片机晶振没有起来。
1、单片机内部的复位电路是RC实现的。
2、电压缓慢变化的时候RC是检测不到的。
3、对应的也就是不会产生复位信号。

解决方法
1、设置自动关机电压,不到电池耗尽就自动关机。
2、设置开机电压,电压大于一定值的时候才打开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池保护板本身不会有微安级的漏电流吗?

有些电池保护板保护后会有个1V左右的电压出来,你需要的是那种能够完全关断的.
以前有碰到这种情况,芯片复位不了了,死机(保护后有个1V左右的电压,再充电激活时复位不正常).
只能改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主要是单片机晶振没有起来。
1、单片机内部的复位电路是RC实现的。
2、电压缓慢变化的时 ...

有道理,这个就交给硬件来搞了,公司新招硬件的人了。情况我都反应过了。

网友(2016-04-22):
引用 楼主:
大哥,先牢骚一句,电路不是我设计的 !硬件的哥们儿撤了,招不上人来。我一个搞嵌入式软件的不接也 ...

电池内部有保护电路的吧,不会让电池不停的对外放电的。只是自放电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