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5.1,下载程序时,怎样不用必须关掉之前下载时的hiwave,

楼主(2015-07-10):
使用的Cw5.1编译器,第一遍在下载程序的时,没有问题,然后修改程序,再次下载时,必须关掉第一次下载程序时出现的hiwave,才能下载,否则会再弹出一个hiwave,然后还提示unable to open device,之前使用5.0时没有这个问题的,好烦人,每次下载都要关闭之前的hiwave,请教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win7的原因

网友:
我一直使用,也没发现这个问题,win7.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这样我好按照产品去帮你找相关的CW工程师。

网友:
9s12g128,我的时有是无,以前xp的系统没有过。

楼主:
已经解决了,就是在IDE的属性里,把兼容性里的以兼容性运行这个程序勾上,就可以解决了,而且,你这样运行过一次后,把以兼容性运行这个程序去掉,也可以正常使用了,我想是因为win764位系统的原因,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