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128引脚GPIO功能问题

楼主(2015-07-10):
最近在使用KEA128进行开发,但是在使用PTB1和PTG0的GPIO功能时无法正常使用。不知道为何?请问一下是为什么。

楼主:
问题很奇怪,有些引脚初始化可以使用,我查了手册PTB1默认功能是ADC但是 我使能高级别的GPIO功能,ADC功能应该就无效了吧?为什么我让PTB1输出1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你打开adc的功能了吗?ADC的功能比GPIO高,你看ALT4也是ADC功能,所以你把ADC模块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adc的功能了吗?ADC的功能比GPIO高,你看ALT4也是ADC功能,所以你把ADC模块关闭。 ...

还想问一下 像PTA2,PTA3这种引脚  内部上拉可以实现正常输出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下 像PTA2,PTA3这种引脚  内部上拉可以实现正常输出的吧?

这两个引脚比较特殊,FSL_TICS_ZP贴出了寄存器的说明,其实也是比较清楚了。
PTA2,PTA3引脚配置为输出或者高阻的时候,PORT_PUEL,H是无效的,也就是上拉不会使能。
PTA2,PTA3是真开漏引脚,如果是I2C,则使能内部上拉,上拉可用。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功能呢,比如UART,这个时候引脚是需要加外部上拉的,否则不能输出高电平,切记。

网友:
哈哈,好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建议芯片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