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便宜的带can通讯的cpu!

楼主(2015-07-10):
如题,大致找了pic,atmel,st……,发现最便宜的貌似还是STM8系列,好像6rmb+,求更加便宜的,先不限品牌,哈哈,体积小的为妙,谢谢!

网友A:
很久以前有人就下了结论:STM32F042

网友:
STM32F103C8

网友:
LPC11C14 101个价格是7.26
立创商城价格

网友:
个人感觉103C8T6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有人就下了结论:STM32F042

这个确实不错,但是x宝貌似还没铺货。。

网友:
lpc1100 2000系列?

网友:
Mc 9 s 08 d z 60,7块多,汽车级别的

网友:
发现最便宜的貌似还是STM8系列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st的M0,好像和stm8差不多,ST的m3价格应该是比不过前2个的吧?
nxp的LPC11C14,x宝搜索了一下,价格不错!thanks!

楼主:
晕,LPC11C22 才是带can的,C14木有can所以便宜,带can的比st M0贵啊!

网友B:
找我吧, ASM0180G,内置can控制器。真正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我吧, ASM0180G,内置can控制器。真正便宜。

能发个这个芯片的资料吗?已签nd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发个这个芯片的资料吗?已签nda

您好,签过不要再签了,直接发个邮件问我们要即可。
通过论坛id,无法知道您的邮箱。

谢谢您。

网友:
PIC2580 PIC45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LPC11C22 才是带can的,C14木有can所以便宜,带can的比st M0贵啊!

LPC11C12/C14其他主要功能包括:
• 带有SWD/调试功能(4个中断点)的50MHz Cortex-M0控制器
• 32个向量中断、4个优先级、最多13个拥有专用中断的GPIO
• 带片上CANopen驱动器的CAN 2.0 B C_CAN控制器
• UART、2个SPI、 I2C (FM+)
• 具备脉宽调制/匹配/捕捉功能的2个16位时钟和2个32位计时器,1个24位系统计时器
• 12MHz内部RC振荡器,温度及电压可精确到1%
• 电源复位(POR)、多级掉电检测(BOD)、10-50MHz锁相环路(PLL)
• 具备±1LSB DNL的8通道高精度10位ADC
• 42根5V 兼容GPIO引脚,选择引脚高电平驱动(20 mA)
• 1.8-3.6V单一电源,6.5kV ESD可满足苛刻的应用需求

网友:
LPC11C12价格多少?淘宝不可信

网友(2015-09-12):
我也在找,目前找到的最合适的应该是:STM32F042F4P6,TSSOP-20,足够小巧,带CAN,USART,PWM等,淘宝价格目测在7块钱以下。

网友D:
有沒有含can Transceiver 且高溫可到125度的MCU?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含can Transceiver 且高溫可到125度的MCU?

芯片厂家不会做这种类型的芯片的。你之内买一个带CAN控制器的MCU再加上一个收发器。收发器很多可以做到这个温度。

楼主:
近期看到老外一个产品,用的pic的16bit的单片机(tssop14 具体型号忘记了),确认此型号没有CAN通讯,外部加一个can收发器,接在串口上进行can通讯。
理论上来说,靠cpu应该也是可以用串口来实现can通讯的。
老外的东西测试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看到老外一个产品,用的pic的16bit的单片机(tssop20 具体型号忘记了),确认此型号没有CAN通讯,外部 ...

楼主,您好,ASM0180G的确是最便宜的32bit mcu。  他的价格起码在一年之内是最便宜的,没有之一。如果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含can Transceiver 且高溫可到125度的MCU?

STM32F407VE,实测可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芯片厂家不会做这种类型的芯片的。你之内买一个带CAN控制器的MCU再加上一个收发器。收发器很多可以做到这 ...

stm32f407vet6,实测可到~话说你现在去德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含can Transceiver 且高溫可到125度的MCU?

哦哦,看错了,带Can transceiver的mcu好像比较难找~不好意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m32f407vet6,实测可到~话说你现在去德国了吗?

恩。我现在到德国了。我们QQ上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