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器可否实现软开关?

楼主(2015-07-10):
高压大功率BLDC驱动器,MOS发热太严重,所以想通过软开关来提升效率,但是貌似软开关有好多种拓扑结构,不知现在给电机控制器上用的是什么拓扑结构?还有,如何让MOS尽可能的减小发热量,应该从那些因素来考虑呢?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A:
MOS驱动可能有问题,你的驱动方式是?另外, 还有就是你的开关频率 是多少?

网友B:
才15V不到就好意思说是高压

MOS发热严重是内阻太大,唯一出路是换好的管子
======
仔细算一算,电池出力平均10A的话,电调内阻0.01Ω,发热功率是1W,和实际发热量相比明显对不上

估计是MOS的体二极管的续流损耗很大,需要使用同步整流方式减少这一部分损耗,或者并联肖特基减少体二极管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才15V不到就好意思说是高压

MOS发热严重是内阻太大,唯一出路是换好的管子 ...

从哪知道是15V的呀。。。还有,楼主,你现在选择的MOS是什么型号的,内阻多大呀

网友:
软开关降低的是开关损耗,但电调的开关频率并不高,不会有太大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驱动可能有问题,你的驱动方式是?另外, 还有就是你的开关频率 是多少? ...

mos驱动用的是图腾柱方式,开关频率22K,V(gs)上升时间为200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15V不到就好意思说是高压

MOS发热严重是内阻太大,唯一出路是换好的管子

已经加了同步整流,效果确实不错。但是我还想进一步让MOS温度下降,内阻只是影响它的导通损耗,但是实验的时候发现开关损耗明显要高于导通损耗,所以想加软开关来试试,但是不知道选用哪个拓扑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哪知道是15V的呀。。。还有,楼主,你现在选择的MOS是什么型号的,内阻多大呀 ...

内阻2.1m欧姆

网友D:
上次我弄的加热丝,D级尖峰太高,导致MOS瞬间烫手,低感性负载基本体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弄的加热丝,D级尖峰太高,导致MOS瞬间烫手,低感性负载基本体温

我的负载就是电机,所以应该说负载全是电感!

网友C:
内阻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不大啊。。。

是的,主要是由于开关损耗导致的

网友E(2015-08-16):
软开关目前还不适合电调的应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开关目前还不适合电调的应用吧

貌似一些新能源汽车上已经在用了

网友(2019-04-28):
很好的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