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和方波电调效率问题

楼主(2015-07-10):
高压大功率的电调发热特别厉害,如何才能尽可能的减少MOS管的发热量?像好盈最新出的同步整流技术电调就不错,不知还有哪些方式能尽可能的减少MOS发热量?比如逆变器里用的软开关技术,不知可否用于电调上?应该用什么拓扑结构

网友(2015-08-16):
如果选用低RSON的,还不行,只能提高电压。

网友:
1.贵一点的大电流驱动器,降低开关损耗
2.使用同步整流
3.换向要精确
4.MOS内阻小,多管并联。

网友:
感觉FOC效率略低于同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