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某血糖仪的单片机引脚定义来了

楼主(2015-07-11):
坛友应该都知道,开发板 购买在此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芯片        STM8L152R8 QFP64
引脚号        标识        功能        备注
1        PA0        SWIM,BEEP        调试时断开BEEP焊点
2        PA1        NRST        外接复位阻容
3        PA2
4        PA3
5        PA4        COM0
6        PA5        COM1
7        PA6        COM2
8        PA7
9        VSSA/VREF-        GND
10        VSS        GND
11        VDD        VCC
12        VDDA        VCC
13        VREF+        VCC
14        PG0        输出高        运放供电,低使能
15        PG1        输出低        外接运放
16        PG2        TD1测试点
17        PG3        SEG31
18        VLCD
19        PE0        SEG1
20        PE1        SEG2
21        PE2        SEG3
22        PE3        SEG4
23        PE4        SEG5
24        PE5        SEG6
25        PD0        SEG7
26        PD1        COM3
27        PD2
28        PD3
29        VDD        VCC
30        VSS        GND
31        PB0        SEG10
32        PB1        SEG11
33        PB2        SEG12
34        PB3        SEG13
35        PB4        SEG14
36        PB5        SEG15
37        PB6        SEG16
38        PB7
39        PF0        输出低        外接运放
40        PF1
41        PF4        KEY0        内上拉
42        PF5        KEY1        内上拉
43        PF6        输出低        外接插座第2脚
44        PF7
45        PD4
46        PD5        SEG19
47        PD6        SEG20
48        PD7        SEG21
49        PG4        SEG32
50        PG5        SEG33
51        PG6        SEG34
52        PG7        SEG35
53        PC0
54        PC1
55        VDD        VCC
56        VSS        GND
57        PC2        输出低        外接运放
58        PC3        SEG23
59        PC4        SEG24
60        PC5        OSC32        外接32768晶振
61        PC6        OSC32        外接32768晶振
62        PC7
63        PE6
64        PE7        SEG27

注:未标识功能的IO为空置状态  ,为了方便当开发板使用,去掉运放部分的功能,大家把接运放的脚都输出低,运放供电脚输出高(不供电)即可.

这款开发板可用资源: 段码屏, 内部RTC,  内部温度传感,  2个KEY ,  BEEP[调试状态不可用]

各位有写出测试代码的请分享一下,谢谢了.

楼主:
补上EXCELL文档,方便大家二次改动

有高手分享代码吗,就等代码点屏了.

计划把这个练好,搞个RTC+LCD+低功耗 的产品

网友A:
我的还没到,花点时间把LCD逻辑图描述出来就更好玩了

网友B:
谢谢lz有心了,里面有5p的模拟开关是什么用途?
到了管脚功能出来,看来lz原理图应该快出来了.

网友:
我的昨天收到。段码屏不知怎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没到,花点时间把LCD逻辑图描述出来就更好玩了

逻辑图,写个程序 按一下键(第N下),点亮屏的 COM[N%4] 与 SEGY[N/4] 的段码 ,打印一张表填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lz有心了,里面有5p的模拟开关是什么用途?
到了管脚功能出来,看来lz原理图应该快出来了. ...

我只想运放那边先不管.当作RTC+LCD+低功耗 来用. 那个5Pin的是模拟开关,我以为也是运放.

网友:
貌似我错过些什么,靠。。。。

网友:
赶紧买一个压压惊~

网友:
买了两个

我也是想利用这个来学习低功耗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图,写个程序 按一下键(第N下),点亮屏的 COM[N%4] 与 SEGY[N/4] 的段码 ,打印一张表填一下就好了.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两个,显示效果很差,太差了,有一个还没有拆包。

怎么不好呢?我收到的显示很清晰,段码LCD不都是这样吗,casio的手表也这样

网友:
我错过了机会  刚买了个9.9包邮的 好用再买 后天到 到时候和你们一起玩

网友D:
这个和我从一乐收的板子有些不一样。
从一乐收了24块,啥时收的忘了。买的时候是想学习STM8单片机的,买回来新鲜过后就扔鞋盒了。

网友:
买回来点亮了一个小灯就没再玩了。改天点亮个12864的屏看看。

网友:
这个学习板实惠啊

网友:
额,看来我还得好好学习啊,看不到那个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我从一乐收的板子有些不一样。
从一乐收了24块,啥时收的忘了。买的时候是想学习STM8单片机的,买回 ...

你这个好像也是血糖仪的主板,好像这本身都有两种版本,也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图,写个程序 按一下键(第N下),点亮屏的 COM[N%4] 与 SEGY[N/4] 的段码 ,打印一张表填一下就好了. ...

这个方法不错,够简单方便。

网友E:
现在只有¥9.9包邮的了,价格不贵。就是大家需要想想能搞些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只有¥9.9包邮的了,价格不贵。就是大家需要想想能搞些什么东西............. ...

已经没有比9.9更便宜的开发板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谢谢lz有心了,里面有5p的模拟开关是什么用途?
到了管脚功能出来,看来lz原理图应该快出来了. ...

请问那个IC是什么型号?上面的字看不清楚

网友:
买了两个,一个是别的牌子没有用,楼主说的这个做开发板很实惠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补上EXCELL文档,方便大家二次改动

有高手分享代码吗,就等代码点屏了.

搜了下,坛子里有参考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065&highlight=温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那个IC是什么型号?上面的字看不清楚

TS5A4595

网友:
两个在路上,,主要是液晶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搜了下,坛子里有参考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3065&highlight=温湿度 ...

感谢,感谢.这就去下载来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这就去下载来看看

楼主随便辛苦下描下电路图吧,免得大家都做重复工作

网友:
也收到了。9.9的一个,5.6的一个。两家时间不一,9.9的是裸机。5.6的,还有试纸、针头和采血笔送。唉!

网友:
真够便宜的

网友:
弄到个5.6了,刚到货。外壳不错,谁能把屏驱动起来D个码表玩玩

网友:
我买的9.9的,还有试纸、针头和采血笔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随便辛苦下描下电路图吧,免得大家都做重复工作

运放部分忽略不看,几乎不需要原理图啊.

网友H:
怎么刷掉里面的程序啊
现在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
UART1 printf 程序
把蜂鸣器焊掉,焊出串口引脚

压缩包是7Z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刷掉里面的程序啊
现在下载不了程序

焊掉BEEP焊点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我加5V电把LCD烧了,否则今天就能驱动起来了

网友:
昨天收到,今天在折腾,感谢有这个东东,

网友I:
不会吧 这么久都没有出来么 原理图是早就有了 显示个时钟啥的也早就有了 ( ̄▽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4NjQ3NTM2NA==.html

网友:
我的时钟也写起来了 可以走时了 正在研究温度这一块

网友:
又在路上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会吧 这么久都没有出来么 原理图是早就有了 显示个时钟啥的也早就有了 ( ̄▽ ̄")

本来是一台能用的仪器,现在搞残了,却很有成就感!
生命在于折腾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下午正好有空,撸了一把,算是失败。
接口焊盘是VCC   SWIM  RST  GND  TD1(PG2)    先用头发丝大的漆包线飞下载座从试纸口出来。      没玩过STML152这种片子,先下载了个数据手册和编程手册,  找到GPIO寄存器定义,在IAR写个闪灯,观察PG2没问题。        搞LCD需要先搞时钟,看时钟树图,CPU用内部16M, RTC用外部32K,  没焊时钟输出脚,也懒得看其他模块,所以没法验证,但应该不会错。   接下来搞LCD模块图,  想着应该三下五除二分分钟就能搞定显示。  大约60HZ帧频,1/3偏压驱动  内部最高电压源 所有SEG脚使能,显存全填充FF,下进去没反应。  对着寄存器定义左看右看应该没有错,  最后把帧中断加上了,在中断闪灯,结果中断也没反应。  彻底无语了。    无意中插拔了一次ST-LINK,尼玛,居然显示了!帧中断也正常发生。  再测试发现DEBUG下程序正常跑但是LCD无反应,复位也不顶用,一定要重新上电才行,求教用过的大侠这是何解,     将显存FF修改了下,果然缺了很多笔画了。要找出段码对应表不难了,顺手用GPIO加上按键,按一次改一次显存。  焊出串口调试就更方便了。
求教,为何LCD模块DEBUG下无反应(单步和断点可知程序在正常跑),复位一次也不成,非要重新上电?

网友G:
加了按键,  按一次蜂鸣器响一声,修改一次显存。  蛋疼的还是需要重新上电才有显示,   不重新上电程序也在运行,就是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本来是一台能用的仪器,现在搞残了,却很有成就感!
生命在于折腾还是有道理的。 ...

买来就不是为了用 说实在的 淘宝上买这种类型的东西我是不敢用的

楼主:
可分享一下代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了按键,  按一次蜂鸣器响一声,修改一次显存。  蛋疼的还是需要重新上电才有显示,   不重新上电程序也 ...

可分享代码么,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分享代码么,学习.

我已经放弃治疗了,没想出为什么非要重新上电才有显示。代码很简单,先包含STM8L152R8.H头文件,找GPIO的DDR,ODR,CR1,完成闪灯。  再开启HSI  LSE,分别对CPU和RTC供应,使能各模块。最后设置LCD模块参数,打开SEG脚,填充显存FF全部显示,插拔一下STLINK重新上电,加起来也就半小时的事,再加上按键去慢慢修改显存找对应关系吧。         对于重新上电才有显示很无语,所以懒得折腾,还是等已经搞出时钟显示的各位放代码吧。

网友:
部分显示代码

#include "LCD.h"

void LCD_init(void)
{
    // Enable LCD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

    // Initialize the LCD //
    LCD_Init(LCD_Prescaler_2, LCD_Divider_18, LCD_Duty_1_4,
             LCD_Bias_1_3, 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

    // Mask register//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0,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2,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3,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4,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5, 0xFF);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7);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0);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1);

    LCD_Cmd(ENABLE); // Enable LCD peripheral //
}

u8 LCD_ReadRAM(LCD_RAMRegister_TypeDef LCD_RAMRegister)
{
    /* Check function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

    /* Copy data bytes to RAM register */
    return LCD->RAM[LCD_RAMRegister];
}

void set_RAM_bit(u8 LCD_RAMRegister,u8 bit)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LCD_ReadRAM(LCD_RAMRegister)|(1<<bit));
}
void reset_RAM_bit(u8 LCD_RAMRegister,u8 bit)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LCD_ReadRAM(LCD_RAMRegister)&(~(1<<bit)));
}

void show_high_temperature(bool newstate)
{
    if(newstate)
    {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13,1);
    }
    else
    {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13,1);

    }

}
void show_low_voltage(bool newstate)
{
    if(newstate)
    {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13,3);
    }
    else
    {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13,3);

    }

}

void show_AM(bool newstate)
{
    if(newstate)
    {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6,1);
    }
    else
    {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6,1);

    }
}
void show_PM(bool newstate)
{
    if(newstate)
    {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9,5);
    }
    else
    {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9,5);

    }
}

void show_month_day(bool newstate)
{
    if(newstate)
    {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12,3);
    }
    else
    {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12,3);
    }
}

void show_error(bool newstate)
{
    if(newstate)
    {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0,3);
    }
    else
    {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0,3);
    }
}
void show_result(bool newstate)
{
    if(newstate)
    {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4,0);
    }
    else
    {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4,0);
    }
}

void show_wait(bool newstate)
{
    if(newstate)
    {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7,4);
    }
    else
    {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7,4);

    }
}
void show_blood(bool newstate)
{
    if(newstate)
    {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11,0);
    }
    else
    {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11,0);

    }
}

void show_insert(bool newstate)
{
    if(newstate)
    {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0,4);
    }
    else
    {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0,4);
    }
}

void show_adjust(bool newstate)
{
    if(newstate)
    {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0,5);
    }
    else
    {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0,5);
    }
}
void show_colon(bool newstate)
{
    if(newstate)
    {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20,6);
    }
    else
    {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20,6);
    }
}

//seg of map
//                  REG,BIT  a,b,c,d,e,f,g
const u8 mon_map[14]={           \
                    1,6,    \
                    5,2,    \
                    8,6,    \
                    12,2,   \
                    8,5,    \
                    1,5,    \
                    5,1     \
};
//                  REG,BIT  a,b,c,d,e,f,g
const u8 day_map_H[14]={           \
                    2,0,    \
                    5,4,    \
                    9,0,    \
                    12,4,   \
                    8,7,    \
                    1,7,    \
                    5,3     \
};
//                  REG,BIT  a,b,c,d,e,f,g
const u8 day_map_L[14]={           \
                    2,4,    \
                    6,0,    \
                    9,4,    \
                    13,0,   \
                    9,3,    \
                    2,3,    \
                    5,7     \
};
//��ʾ����
static void show_digit(const u8 *map,u8 digit)
{
    switch (digit)
    {
    case 0:
        set_RAM_bit(map[0],map[1]);//a
        set_RAM_bit(map[2],map[3]);//b
        set_RAM_bit(map[4],map[5]);//c
        set_RAM_bit(map[6],map[7]);//d
        set_RAM_bit(map[8],map[9]);//e
        set_RAM_bit(map[10],map[11]);//f
        reset_RAM_bit(map[12],map[13]);//g
        break;
    case 1:
        reset_RAM_bit(map[0],map[1]);//a
        set_RAM_bit(map[2],map[3]);//b
        set_RAM_bit(map[4],map[5]);//c
        reset_RAM_bit(map[6],map[7]);//d
        reset_RAM_bit(map[8],map[9]);//e
        reset_RAM_bit(map[10],map[11]);//f
        reset_RAM_bit(map[12],map[13]);//g
        break;
    case 2:
        set_RAM_bit(map[0],map[1]);//a
        set_RAM_bit(map[2],map[3]);//b
        reset_RAM_bit(map[4],map[5]);//c
        set_RAM_bit(map[6],map[7]);//d
        set_RAM_bit(map[8],map[9]);//e
        reset_RAM_bit(map[10],map[11]);//f
        set_RAM_bit(map[12],map[13]);//g
        break;
    case 3:
        set_RAM_bit(map[0],map[1]);//a
        set_RAM_bit(map[2],map[3]);//b
        set_RAM_bit(map[4],map[5]);//c
        set_RAM_bit(map[6],map[7]);//d
        reset_RAM_bit(map[8],map[9]);//e
        reset_RAM_bit(map[10],map[11]);//f
        set_RAM_bit(map[12],map[13]);//g
        break;
    case 4:
        reset_RAM_bit(map[0],map[1]);//a
        set_RAM_bit(map[2],map[3]);//b
        set_RAM_bit(map[4],map[5]);//c
        reset_RAM_bit(map[6],map[7]);//d
        reset_RAM_bit(map[8],map[9]);//e
        set_RAM_bit(map[10],map[11]);//f
        set_RAM_bit(map[12],map[13]);//g
        break;
    case 5:
        set_RAM_bit(map[0],map[1]);//a
        reset_RAM_bit(map[2],map[3]);//b
        set_RAM_bit(map[4],map[5]);//c
        set_RAM_bit(map[6],map[7]);//d
        reset_RAM_bit(map[8],map[9]);//e
        set_RAM_bit(map[10],map[11]);//f
        set_RAM_bit(map[12],map[13]);//g
        break;
    case 6:
        reset_RAM_bit(map[0],map[1]);//a
        reset_RAM_bit(map[2],map[3]);//b
        set_RAM_bit(map[4],map[5]);//c
        set_RAM_bit(map[6],map[7]);//d
        set_RAM_bit(map[8],map[9]);//e
        set_RAM_bit(map[10],map[11]);//f
        set_RAM_bit(map[12],map[13]);//g
        break;
    case 7:
        set_RAM_bit(map[0],map[1]);//a
        set_RAM_bit(map[2],map[3]);//b
        set_RAM_bit(map[4],map[5]);//c
        reset_RAM_bit(map[6],map[7]);//d
        reset_RAM_bit(map[8],map[9]);//e
        reset_RAM_bit(map[10],map[11]);//f
        reset_RAM_bit(map[12],map[13]);//g
        break;
    case 8:
        set_RAM_bit(map[0],map[1]);//a
        set_RAM_bit(map[2],map[3]);//b
        set_RAM_bit(map[4],map[5]);//c
        set_RAM_bit(map[6],map[7]);//d
        set_RAM_bit(map[8],map[9]);//e
        set_RAM_bit(map[10],map[11]);//f
        set_RAM_bit(map[12],map[13]);//g
        break;
    case 9:
        set_RAM_bit(map[0],map[1]);//a
        set_RAM_bit(map[2],map[3]);//b
        set_RAM_bit(map[4],map[5]);//c
        reset_RAM_bit(map[6],map[7]);//d
        reset_RAM_bit(map[8],map[9]);//e
        set_RAM_bit(map[10],map[11]);//f
        set_RAM_bit(map[12],map[13]);//g
        break;
    }
}

void show_month(u8 m)
{
    if(m>=10) 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12,1);
    else   reset_RAM_bit(LCD_RAMRegister_12,1);

    show_digit(mon_map,m%10);
}

void show_day(u8 d)
{
    show_digit(day_map_H,d/10);
    show_digit(day_map_L,d%10);
}

void show_hour(u8 H)
{

}

void LCD_test(void)
{
    u8 i;
    show_high_temperature(TRUE);
    show_low_voltage(TRUE);
    show_AM(TRUE);
    show_PM(TRUE);
    show_month_day(TRUE);
    show_error(TRUE);
    show_result(TRUE);
    show_wait(TRUE);
    show_blood(TRUE);
    show_insert(TRUE);
    show_adjust(TRUE);
    show_colon(TRUE);
    for(i=0;i<10;i++)
    {
      show_month(i);
    }
    for(i=0;i<10;i++)
    {
      show_day(i*10+i);
    }

    show_high_temperature(FALSE);
    show_low_voltage(FALSE);
    show_AM(FALSE);
    show_PM(FALSE);
    show_month_day(FALSE);
    show_error(FALSE);
    show_result(FALSE);
    show_wait(FALSE);
    show_blood(FALSE);
    show_insert(FALSE);
    show_adjust(FALSE);
    show_colon(FALSE);
}

网友K:
顶了,哪位兄弟把时间与温度搞出来  让我爽一把

网友H:
引用 网友K:
顶了,哪位兄弟把时间与温度搞出来  让我爽一把

时间库例程就有啊
我把主板拆下来,安装回去LCD无法显示了,目前废了两台了
提醒大家不要把主板拆下来,因为LCD哪里很容易接触不良的

网友:
图中表示 SEGx/COMx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时间库例程就有啊
我把主板拆下来,安装回去LCD无法显示了,目前废了两台了
提醒大家不要把主板拆下来, ...

我主板拆了好几次没问题

那个导电胶要把螺丝搞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主板拆了好几次没问题

那个导电胶要把螺丝搞紧点

螺丝搞紧了,弄了很久了就是不能显示了,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主板拆了好几次没问题

那个导电胶要把螺丝搞紧点

我的刚开始也是不能显示,用的这个方法搞好的

网友:
还是想问问各位,为何会出现DEBUG或者下载无显示,一定要重新上电才有显示?

网友L:
这芯片用什么仿真器 好使?

贸泽报价, 10片:        ¥25.4124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芯片用什么仿真器 好使?

贸泽报价, 10片:        ¥25.4124

STM8  用 ST-LINK 可以仿真,14元一个,地球最便宜的仿真器了,
这个MCU 价格也不贵,5元以下,你查这个都是黑心供应商的,价格高了几倍。

网友(2015-09-09):
你好,我把你的部分代码写入单片机,执行完LCD初始化程序就不运行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之前还兄弟放了代码,现在好像没有了,

网友:
天哪,看了楼主资料,赶紧再撸两个压压惊!

网友:
不错了,买了一个正准备玩呢。

网友:
我也新痒痒的,准备入一个玩玩

网友:
提供个链接,这边也有人在玩,貌似还有一些驱动资料,希望对大家有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03057

网友:
这也太便宜了吧.

网友(2015-10-11):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我从一乐收的板子有些不一样。
从一乐收了24块,啥时收的忘了。买的时候是想学习STM8单片机的,买回 ...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D:
合下来4块钱一块。

网友:
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合下来4块钱一块。

性价比高!用来当最小系统不错啊

网友(2015-11-23):
引用 楼主:
焊掉BEEP焊点就可以下载了.

你是意思是把蜂鸣器从电路板上焊接拿掉?才能正常下载程序?

网友:
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