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四门子PLC里面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5-07-11):
三菱四门子PLC里面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核心是定制居多。。。其它外围可查找
楼主可去搜索这类帖子就明白了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5313

网友(2015-08-11):
西门子的是DSP,三菱不知道

网友A(2015-12-10):
西门子300/400系列的 指令表stl ,是step7对应 的机器码mc7(machine code7)的汇编语言。

西门子400系列的plc(主芯片为英菲凌的tricore系列mcu)里面有asic,可以直接执行mc7。

西门子317及其以下plc(主芯片是英菲凌c166系列,老的300系列也用过c165系列),采取解释mc7字节码的方式执行代码。还使用了实时操作系统, 是hightech公司 的 pxros。

200系列,采用51增强单片机。

至于三菱的plc,小型fx系列和大型q系列,具体怎么设计就不清楚了。

网友B(2016-03-24):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300/400系列的 指令表stl ,是step7对应 的机器码mc7(machine code7)的汇编语言。

西门子400系列的p ...

嗯,回答很全面啊,专家级的嘛
请问:S7-200是啥情况,使用什么解释语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300/400系列的 指令表stl ,是step7对应 的机器码mc7(machine code7)的汇编语言。

西门子400系列的p ...

牛人啊,能说下西门子的TDC么,一直很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人啊,能说下西门子的TDC么,一直很疑惑

搜集广告多些而已。

TDC硬件 是 VME背板总线,TDC处理器 跑的 是 STEP7 的 MC7代码,性能 比 S7-400 高(处理速度,存储容量,背板速度)。

GOD 花7天创造世界 ,  STEP7既是如此  ;STEP7 千秋万载一桶浆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回答很全面啊,专家级的嘛
请问:S7-200是啥情况,使用什么解释语言? ...

S7-200  具体情况不晓得 ;

国内 寨货 有数家, 花资源是可以完全逆向的;  S7-200  市场 已经做 烂了,但money还是有得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