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窗口位置也能影响音质,我是木耳,哪位金耳朵测试...

楼主(2015-07-11):
看到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不做评论,因为我是木耳没有能力做AB盲测,哪位耳朵好的能科学的测试一下吗?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b3301c0102ve1r.html

网友A:
对于非近场音箱来说是的,你可以试下。耳机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非近场音箱来说是的,你可以试下。耳机不会。

人家说是Windows软件窗口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是Windows软件窗口的位置.......

没跳过去看,反正有人能听出 1.WAV 和复制粘贴之后的 副本 1.WAV的区别。
我是听不出。 我不用FB。

网友:
别说窗口位置,连鼠标指针放哪里都有影响……

网友:
我靠,21世纪重大发现啊

网友:
我开始也以为是窗的位置,没想到是win的窗体位置,这有毛影响= =。不过窗位置的确对近场监听影响很大,而且近场监听还不好靠墙~

网友C:
有一种技术可以根据显示器电源线上的纹波
还原显示器内容
不知道现在的lcd还能不能
反正保密单位要求显示器电源要通过一个隔离装置才能接到电源上

显示内容确实会影响电源,至于耳朵能不能停出来就不知道了

网友:
水电火电风电都有影响别说窗口位置了

网友:
窗口在左上角,说明人是仰着头的,一般心情不错。窗口在右下角,得低头,低头时时心情想必不太好。

网友:
原来说的是软件的窗口、

网友:
把能听出变化那个人A的眼镜遮住,窗口位置由另外一个人B来放置,如果A能正确说出窗口在显示器上的大体位置(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说明确有此事,否则就是忽悠。

网友:
文件名是否会影响音质?
中文文件名和英文文件名,长文件名和短文件名,有规律的字母文件名和无规律字母文件名?

网友:
博主的一系列文章脑洞都是蛮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技术可以根据显示器电源线上的纹波
还原显示器内容
不知道现在的lcd还能不能

还原显示内容这件事,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现在觉得匪夷所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技术可以根据显示器电源线上的纹波
还原显示器内容
不知道现在的lcd还能不能

这个技术我见过,是在高交会上看到的,可以还原一定距离内的显示器的内容,间谍用得上。

网友:
  是继 火电与水电对音质的影响,之后的又一神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技术我见过,是在高交会上看到的,可以还原一定距离内的显示器的内容,间谍用得上。 ...

啥原理? CRT 打点时导致 AC220V 侧电流发生变化?  能分辨第2行第3个字是 A而不是 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技术可以根据显示器电源线上的纹波
还原显示器内容
不知道现在的lcd还能不能

我也听说过电源线和视频线能泄露信息,也见过连接的所谓干扰器,但手懒没拆,不过我认为那玩意是骗经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原理? CRT 打点时导致 AC220V 侧电流发生变化?  能分辨第2行第3个字是 A而不是 B? ...

在网上找到一篇论文,是关于crt显示器泄密的。

网友:
不接显示器、鼠标、键盘,减少电源负载,会不会更好?

网友:
据说显示器大小也影响音质,  据说机箱颜色也影响音质, 据说天气也影响音质。

网友:
据说人品好坏,能影响音质。操过几个妞,音质也不一样。处男音质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篇论文,是关于crt显示器泄密的。

电磁泄漏与画面相关这点可以理解,但能还原画面这一点就比较神奇

网友(2016-01-18):
有些精神病是间歇性发作的,可能在窗体移到角落的时候刚好赶上发作,于是主观体验超棒~~

网友(2016-02-26):
据说音频数据在内存里的位置也影响音质。大小端存储方式也影响音质。音频文件明不同音质也不同,命名为“国产晶体管手册”时音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