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5.11字体选择项非常少?如何添加?

楼主(2015-07-11):
如题,可供选择的字体非常少,很多还都是乱码,如何添加字体呢

网友:
我从来没有改过字体。

网友:
一直使用原预设的字体,个人感觉也都还好。

网友A:
在windows字体菜单将相应字体属性改一下,不用隐藏,这里面的字体就看到了

楼主:
这个你都知道!?
手贱,改了一下改不会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windows字体菜单将相应字体属性改一下,不用隐藏,这里面的字体就看到了

同意!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也是去隐藏解决了!

网友:
觉得够用了。
呵呵。

网友:
关闭等宽字体的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