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面有类似激光二极管的器件么?

楼主(2015-07-11):
PROTEUS里面有激光二极管的器件么?

特别是那种带PD反馈的激光管

打算调一个恒功率电路,proteus 8的元件库里翻了半天没找到类似的器件

大家都是怎么模拟的啊~~~~~

网友:
这软件就是太监的JJ,只能看不能玩,还是真枪实弹来的实在

网友:
proteus仿真电路太弱了

网友:
我在pspice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激光二极管的模型
无奈用一般的二极管替代了,不知道误差大不大

网友:
到osram官网上找找有没有类似的,可以下载个比较类似的PSPICE模型,替代,或者在PSPICE里面通过对数据手册描点的方法生成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