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驱动310V无刷直流电机怎么调速?

楼主(2015-07-11):
电机信号有Vsp--VCC--Vm--GND--FG这5个信号,这种调速应该用什么算法?PWM频率一般多少K?谢谢!

网友:
啥电机上个图让大伙瞧瞧。

网友:
最好问厂家

网友:
电压调速 还有一个速度反馈脉冲信号
PWM经过电容滤波

网友(2016-06-23):
把电机型号及PDF手册上传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