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哪一款仿真软件可以仿真双向可控硅的呀?

楼主(2015-07-11):
【请教】有没有哪一款仿真软件可以仿真双向可控硅的呀?
我在MuiltSim上看了,没有可以仿真的TRAIC元件,Proteus 8 Professional和 LTSpice 也都是没有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
冤枉啊!TRIAC 和 SCR ,它们都有的。

网友B:
LTSpice可以,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
冤枉啊!TRIAC 和 SCR ,它们都有的。

TRIAC 在mulitisim 和 proteus里面都有这些元件,但不具备仿真功能(mulitisim里面我是全部都看过了,都不具备)

LTSpice里面没有找到这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Spice可以,试过、、、

请问 MLD

在LTSpice里面怎么仿真?我找到了TRIAC的元件,但没有内容的,无法仿真呀。哪里能找到对应的Lib?

网友A:
引用 楼主:
TRIAC 在mulitisim 和 proteus里面都有这些元件,但不具备仿真功能(mulitisim里面我是全部都看过了,都 ...

楼主很执着,很任性!
看不见,就说没有;看见了,自己不会用,就说人家不具备仿真功能,还特别强调——全部都看过了,都不具备。
这是什么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执着,很任性!
看不见,就说没有;看见了,自己不会用,就说人家不具备仿真功能,还特别强调—— ...

我倒想问问你是什么逻辑?

我确认mulitisim里面没有具备仿真功能的TRIAC元件,这有什么问题?

你亲自看过吗?

Mulitisim里面,元件是绿色的就是没有仿真功能的,元件功能说明框中是空白的。我全部看过了。你那么肯定说可以,那你试过咯?你倒是说说哪一个元件,我去试试。

如果有,我向你道歉。如果没有,那你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你自己?

网友:
必须用saber啊

网友A:
楼主 FireHe 此前发表于7楼——

我倒想问问你是什么逻辑?
我确认mulitisim里面没有具备仿真功能的TRIAC元件,这有什么问题?
你亲自看过吗?
Mulitisim里面,元件是绿色的就是没有仿真功能的,元件功能说明框中是空白的。我全部看过了。你那么肯定说可以,那你试过咯?你倒是说说哪一个元件,我去试试。
如果有,我向你道歉。如果没有,那你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你自己?

没记错的话,我曾经介入过你所发帖子的问题讨论。
下面随便截图几个,都是多年前在论坛里回答网友问题时所用的仿真的截图。
这几个都是涉及到 MultiSIM 里的 TRIAC 的。
难道你还需要让我举出几个 Proteus 的 TRIAC 的例子(我也有的)来证明不成?!

你这样的【请教】太少见!
我坚持2楼和6楼的回帖观点不变,我没有错。
错的是你自己的学习态度!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反思的恰恰是你自己!!
至于道歉,我是不需要你这种人的道歉的!!

网友:
LZ 忘了Altium Designer 也可以作仿真TRAIC元件的,因为TRAIC元件众多,最好找一个具体要使用的TRAIC型号的spice模型,然后导入进行仿真最好、最真实。

网友:
五六年前的proteus就有可控硅可以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我曾经介入过你所发帖子的问题讨论。
下面随便截图几个,都是多年前在论坛里回答网友问题时 ...

你给的这个图确实是有仿真的功能

说明Mulitisim 确实具备仿真 TRIAC功能

但是,我现在用的 Mulitisim 13.0.632  Power Pro 版本,并没有这个功能

同样BTA140这个元件,在我这个版本里面就是绿色的元件。绿色的元件是不具备仿真功能的

而其他型号的TRIAC,我也看过了。都是这样。

你提供的信息我很感谢,让我知道了有其他的路子。但你的看法我很不认同,我描述的都是我看到的现象,是你自己武断地判定一定是我的问题。你这样算是友好的讨论?

网友:
LTSpice可以,我试过、、、(没有找到元件不等于不可以)

网友B:
LTSpice下仿真双向可控硅的截图:

1、电路原理图

2、输入电压/负载电流波形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Spice下仿真双向可控硅的截图:

1、电路原理图

感谢MLD

能否给上传一份这个仿真文件?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