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电脑串口硬件故障成功

楼主(2015-07-11):
电脑串口平时接单片机+MAX232芯片,一段时间不用,突然电脑只能发送,不能接收(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排查过程:
1.利用串口助手软件,定时发送字节,自环DB9的2、3脚,电脑不能接收。电脑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能接收。
2.排查串口线,是好的,无断路,无短路。
3.测试电脑串口2.3对地电压为-10.54V。
基本判断为电脑的串口芯片坏了,检查芯片为GD75232。
到电脑市场,去拆机处,询问是否可以拆除旧芯片用,遇到好人,转手就拆了一片232GE给我,未收费用,在这对好人点个赞。到家后,查询芯片管脚一致,可代换,一把电烙铁开干,经过30分钟收工,恢复!

网友A:
台式机不稀罕,笔记本算你牛。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一般这种都懒得动手了

网友:
恭喜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第三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B:
主板上一般有几个串口,只是没标准接口端子,确实没有的话买个串口卡比你工费便宜。

网友:
运气正好,手气也不错

网友:
还以为是GigaDevice的芯片,没想到是TI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不稀罕,笔记本算你牛。

我还真修理过一次笔记本,当年ACER TM2423笔记本外接VGA口的IIC总线的一根线(具体是SCL还是SDA不记得了)居然没有上拉 ,导致无法识别外接显示器,就想自己拉个电阻,可是内部实在不好拆,电阻也不好拉,最后外部自己用了一对公母DB15的头子拉线,电源没办法找,最后用同步信号线,1N4148+10UF贴片电容整流出来的,然后再接上当时还算很牛逼的19寸5:4外部显示屏,终于可以上1280×1024分辨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真修理过一次笔记本,当年ACER TM2423笔记本外接VGA口的IIC总线的一根线(具体是SCL还是SDA不记得了 ...

网友:
lz动手能力很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真修理过一次笔记本,当年ACER TM2423笔记本外接VGA口的IIC总线的一根线(具体是SCL还是SDA不记得了 ...

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一般有几个串口,只是没标准接口端子,确实没有的话买个串口卡比你工费便宜。 ...

查看了主板是有COM2口的,要单独引接线,就没再考虑。如果代换不成准备就引接。

网友D:
主板上的网口被雷打坏了,一般是IC坏还是变压器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的网口被雷打坏了,一般是IC坏还是变压器坏?

雷击IC坏的可能大些。当然先查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IC坏的可能大些。当然先查变压器。

有空就查查,现在的烂网卡是100M的,内部传文件太慢了。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和沟通能力超赞!

网友:
强的,电脑里的串口我们这里坏了一个,就直接买pci串口卡了

网友E:
  偶的pc主板 自带的com1 每次都会 收到一个多余字节ef,,,没办法只能用插了块 pci转232串口卡 来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的pc主板 自带的com1 每次都会 收到一个多余字节ef,,,没办法只能用插了块 pci转232串口卡  ...

PCI串口卡贵么?

网友E:
  巨便宜,只要10多元出头。。。1-pci转2串的  。

usb转单串的线,也才6¥多

网友:
第一台电脑也是不能收发,但是坏的不是75232,是并在io上的排电容,去掉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巨便宜,只要10多元出头。。。1-pci转2串的  。

usb转单串的线,也才6¥多{:vic ...

求稳定型号与购买方法,PCI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求稳定型号与购买方法,PCI的。

WCH352-DRV_v1.2  的就很稳定。链接,你到taobao去找吧。偶是在电脑城买的 9835s串口卡 也都是这个价,

网友:
楼主比较流弊,+赞1024

网友(2016-04-12):
引用 网友E:
WCH352-DRV_v1.2  的就很稳定。链接,你到taobao去找吧。偶是在电脑城买的 9835s串口卡 也都是这个价,{: ...

正好需要这方面的信息,多谢!

网友:
楼主碰到好人了,运气不错

网友:
我有个主板,也是这个芯片坏了,不过懒得修了

网友:
现在的新电脑都不带串口了,很不方便

网友:
有图就更好啦

网友:
电脑出来的232电平原来也是 单一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