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抗直流电机干扰

楼主(2015-07-12):
近来在做一个PCB板,同在一块PCB上有一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f昨晚发现只要电机正反转控制时会有很强的干扰,直接把电平拉低至单片机复位,问一下各位大神是否有好一点解决方法,受条件限制主电源只有一根12V,没法单独提供5V电源给MCU 只能从主线上三端稳压面来

网友:
电机端子线在磁环上绕几圈

楼主:
电机有两个端子,要正反转的,两个端子都须要加这样的磁圈吗?

网友:
把5V的地和12v的地分开,电机加阻容吸收。

楼主:
电机的两根电极间我并了一个104的电容,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我把5V和12V的地分开, 但接地的线只有一根,到最后应该如何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的两根电极间我并了一个104的电容,不知是否正确

PWM的话,不能并联电容,两根线双线并绕磁环

网友:
继电器触点切换时的拉弧,对单片机干扰很大。所以,对继电器触点要加消弧措施。

楼主:
不是PWM控制,只是很普通的直接永磁铁直流电机控制正反转电路而已,

网友:
电平拉低什么意思,电源容量不够吗?

楼主:
可能是启动电流的冲击,我把电容从470UF更换到1000UF效果不明显

楼主:
如果不接入直流电机时,电路正常运作,不接电机时PCB板上板载了继电器不过一切正常, 当接入电机后就出现冲击

网友:
你上个电路图吧,这样大家帮助你还快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有两个端子,要正反转的,两个端子都须要加这样的磁圈吗?

俩个端子是什么意思?每个端子几根引出线?

网友:
你要加个大电容,这个应该是电机启动时把电源拉低了,在mcu的电源上加个打电容,再看看复位电路了!

楼主:
我用逻辑分析仪记录下来的数据上显示,电机在正反转电流突变时,MCU和其它的设备上的电压被接低,导致MCU复位了,有没有什么变法把这个干扰抗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两根电极间我并了一个104的电容,不知是否正确

这种方式我用过,是有效的。

网友:
启动时,可以加软启动供电电压,因直流电机是硬特性的。工作时,同楼上各位说的一样,加共模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逻辑分析仪记录下来的数据上显示,电机在正反转电流突变时,MCU和其它的设备上的电压被接低,导致MCU复位 ...

电源串联二极管后对地接大电容之后再给MCU稳压器用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大电容储能,建议使用PWM控制缓启动,并且在切换方向时先关闭PWM输出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宝贵意见,在此先谢过! 用PWM的话条件被限制了,加上用PWM控制继电器效果一点也没有,继电器没这么高的灵敏度, 我等会试一下在数字部分的电源上串二极管后加旁路电容,不知道效果如果,我把原来的PCB板修改了一下,把数摸部分的VCC和GND隔离开来(只能这样做了,单独分开不了,因为只有一个主电源线输入端口和一个GND输出端口)

楼主:
以前论坛里曾经上传过关于电路设计接GND的详细设计概念,是一家国外的一个知名半导体厂商发表的,里面写的很好的,现在想找回来看看,但想不起帖子的名字了

网友:
用光耦隔离控制端和驱动端。

楼主:
现在控制部分并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干扰,最重要的问题是只要电机接入后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干扰影响电源,楼上的大神说是加磁环,想法很好效果我看了资料应该会不错,但我的PCB空间有限

网友:
这和数字电源模拟电源没关系,也和干扰没关系,你这是电源容量不够,电机启动电流太大,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应该是电源带不动了,解决的话可以换个思路,尝试在单片机5V供电中串入一个小电阻(如75欧姆),电阻和单片机间加电容(如1uF)储能

网友:
你这个是继电器的干扰,电机是感性负载

网友:
电源上加大电容试一试

网友:
很明显,电路没隔离,继电器和电机都有很大噪声,和控制电路必须完全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的话,不能并联电容,两根线双线并绕磁环

我去。
经验啊,你这说的好

网友:
12V串二极管 给5V稳压管工作,二极管后并大点的电容。怎么样也不会把5v 拉低了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各们大神们说的方法都很好,而且有的大神说出来的方法应该是经过实践所得,在我手上的这个PCB上出现了很多问题须要修改,有几个关键的问题

没和大电流的器件隔离

昨晚测试一下在给数字电路供电的主线上串二极管后加电容这样做,在示波器上记录的数据来看,基本消除了之前的干扰,但前提是先把电源和大电流器件隔离开的情况下

还有一位大神说在MCU的用电线上加小电阻后加电容这种方法也很好,之前我也用过,但对于电流大的干扰可能须要在供电5V的前一级还要加一定的稳压才更完美

万分感谢各位大神的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各们大神们说的方法都很好,而且有的大神说出来的方法应该是经过实践所得,在我手上的这 ...

不介意的话讲布局图或者实物板子照相拍下来 然后指出你发现的一些问题

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嘛

网友:
如果你只用一个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得话,那电机只有正反转两种状态而没有停止状态吧?
我估计是之前电机正转,你突然切到反转,电机是感性复杂,突然换向,此时相当于两个电压源反向串联,电源电压被电机电压硬抵消下去了
可以考虑在换向的时候先停一小段时间,加吸收电路吸收电机能量,然后再换向,可以避免大的电源波动,继电器寿命也会变长。
隔离得话感觉必要不大,单片机离继电器远点,io不要引出太长。如果你要用STC之类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GM标准做法是两个端子都串5uH电感

网友:
电源容量问题吧,换换其他电源试试

楼主:
粗人 说的也很有道理,因为电机在正反转过程中我的程序并没有设置延时,在仪器上记录的数据来看,出错大多在电机正反转切换过于频繁的区域,估计是正反冲击所造成,PCB我修改了已经从做了须要四后好,加延时程序是有这个必要性,如果电机端子两加电感,切换频繁的话我怕电感容易发烫,造成隐患

楼主:
电源没有问题,电源是可以提供30V35A的电压和电流,之前碰到是线太细了造成冲击,线换粗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好,看到你的另一个帖子,方便学习下你的电路图吗,不知道你如何修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人 说的也很有道理,因为电机在正反转过程中我的程序并没有设置延时,在仪器上记录的数据来看,出错大多 ...

粗人 说的也很有道理,因为电机在正反转过程中我的程序并没有设置延时,在仪器上记录的数据来看,出错大多在电机正反转切换过于频繁的区域,估计是正反冲击所造成,PCB我修改了已经从做了须要四后好,加延时程序是有这个必要性,如果电机端子两加电感,切换频繁的话我怕电感容易发烫,造成隐患   “,PCB我修改了已经从做了须要四后好”啥意思呀,没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各们大神们说的方法都很好,而且有的大神说出来的方法应该是经过实践所得,在我手上的这 ...

昨晚测试一下在给数字电路供电的主线上串二极管后加电容这样做,在示波器上记录的数据来看,基本消除了之前的干扰,但前提是先把电源和大电流器件隔离开的情况下,问下“把电源和大电流器件隔离开的情况下”这个NewSpark是如何实现的呀

网友(2015-12-23):
引用 网友A:
PWM的话,不能并联电容,两根线双线并绕磁环

为什么PWM不能并电容

网友(2016-04-25):
引用 网友A:
PWM的话,不能并联电容,两根线双线并绕磁环

请教下,PWM为什么不用并联电容呢?

网友(2017-07-25):
标记一下,值得学习,我也要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