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洞板设计软件 DIY Layout Creator v3.28

楼主(2015-07-12):
用洞洞板做电路实验的时候,应对“复杂”的电路还是很费心的,这款 DIY Layout Creator 可以帮忙省好多力。
DIY Layout Creator 目前已经出到 v3.28 版(包括 Windows 版和 Mac 版,在附件链接里面可以直接下载)。

示例
下面以《晶体管电路设计(下)》的克拉普(Clapp)振荡电路为例说明这个软件的便利。
首先是原理图(振荡电路+射极跟随器):

然后,打开 DIY Layout Creator,按照自己洞洞板的尺寸放入一个 Board 布局,接着放入元件。而且,色环电阻上面的色环是会根据你输入的阻值来显示的,取料也方便了:)

选择“Layers-->Component-->Lock”,就能够锁定元件(会自动半透明),这样布线就清晰地显示出来了:

接着开始备料:

然后是组装,由于有软件设计图纸对照,比以前纯手工和脑力分析组装要轻松不少:

测试:

搞定啦!

网友:
很好的软件,收入囊中

网友A:
我以前都直接用altium designer,snap grid开100mil来弄。

网友:
收集以后洞洞板使用!谢谢

网友B:
好像解压后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解压后不能使用

我刚刚试了一下,下载后解压可以用的。你重新下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都直接用altium designer,snap grid开100mil来弄。

呵呵,还是这个好用,发现布局不好以后,可以整个拖拽来调整,很方便 :)

网友:
以前都是在板子上手工比半天。

网友:
辅助洞洞板布局很好

网友:
没用过这么有趣的工具,感谢分享。

网友:
还有个洞洞板软件叫LochMaster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E6%B4%9E%E6%9D%B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都直接用altium designer,snap grid开100mil来弄。

恩 我也是这种方法 挺简单的

网友:
下来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D:
解压后运行说我的java需更新,更新后再运行就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我也是这种方法 挺简单的

主要是原理图和pcb可以分开,改的时候比较清楚
后面也不用重新画原理图了

网友:
非常好的软件 大榭

网友E:
楼主后面那块神马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后面那块神马板子

自制的示波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590150&extra=

网友:
mark,到时候载来看看

网友:
虽然很少用洞洞板了,收藏之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自己焊板子,不用手工画半天了

网友:


网友:
听起来不错 洞洞板设计软件

楼主(2015-09-11):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都直接用altium designer,snap grid开100mil来弄。

你的方法我试了一下,很好用,尤其对于略微复杂点儿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我试了一下,很好用,尤其对于略微复杂点儿的电路

恩,而且后面需要改成发出去的pcb,摆件调整小,就改改走线就行了

网友:
好东西留下备用

网友(2015-12-09):
好软件,已收藏。

网友:
谢谢 jonyzhu 兄分亨好用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解压后运行说我的java需更新,更新后再运行就没反应了。

提个建议__此绿色版不能放在有任何中文字的目录内、否则不能运行!要放在英文目录下便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提个建议__此绿色版不能放在有任何中文字的目录内、否则不能运行!要放在英文目录下便可!  {:handshake: ...

改英文目录后可以运行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英文目录后可以运行了,谢谢.

不客气!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我试了一下,很好用,尤其对于略微复杂点儿的电路

哦哦哦!这个厉害!
画好了打出来贴到板子上直接戳洞洞有没有?

PS:LZ的博客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哦哦!这个厉害!
画好了打出来贴到板子上直接戳洞洞有没有?

打出来我倒是没有想过。我是在 Top Overlay 层上面横竖每5格就画一条线,然后对着洞洞板就能找到对应的孔了。

网友:
先设计好再焊接,真方便。

网友:
看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2018-10-10):
引用 网友D:
改英文目录后可以运行了,谢谢.

感谢,还在奇怪为什么打开不了

网友:
收藏,以后动手玩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洞洞板画PCB软件
收藏了,非常感谢~

网友:
收藏了,非常感谢~

网友:
刚装了最新版本3.40,上传一个Windows斑斑的,其他系统的这里有:

https://github.com/bancika/diy-layout-creator/releases

网友:
挺好用的

网友:
好用,搭建调试电路很实用

网友:
这个可以有,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正好派上用场

网友(2018-11-22):
好东西,收藏起来,用的时候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