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速度滞后

楼主(2015-07-12):
请问论坛的各位大神,你们在研究GPS的时候,是否发现GPS的速度是滞后的呢?
就我我移动开始,开始有速度,当我移动停止的时候,还要过一段时间,GPS上面的速度才会慢慢为0,。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吧,我之前搞过一阵子也是这样,可能精度不够?加个加速度传感器较准一下?

网友B:
GPS测到的速度是用多普勒频移解算出来的,实时性可以非常高(看PVT解算速度,快的可以到1KHz输出频率)
但是GPS模块一般会用卡尔曼滤波,是这种滤波方式让它的响应有一定程度的滞后,其次就是GPS模块本身刷新率就不高

网友:
GPS有两个速度,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瞬时速度是GPS模块可以根据多普勒频移算出来的,但是输出的速度是计算平均速度的,肯定是有滞后的

网友C:
GPS模块好像输出的都是平均速度吧

网友D:
也和GPS模块数据输出频率有关。大部分的模块都是1HZ输出。数据每一秒钟更新一次。有些模块可通过指令更改为5Hz输出,甚至更高。5Hz输出的话,基本也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测到的速度是用多普勒频移解算出来的,实时性可以非常高(看PVT解算速度,快的可以到1KHz输出频率)
但 ...

我现在GPS的更新速度调成了100ms,速度滞后,用EKF修正加速度的积分,导致滤波后的速度也是滞后的,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滞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模块好像输出的都是平均速度吧

应该是平均速度,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和GPS模块数据输出频率有关。大部分的模块都是1HZ输出。数据每一秒钟更新一次。有些模块可通过指令更改为 ...

我现在设置成100MS更新一次GPS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吧,我之前搞过一阵子也是这样,可能精度不够?加个加速度传感器较准一下? ...

这样的加速度计精度是不是要很高才行啊?

网友E:
之前测试6H gps时候,发现速度相对gps位置存在滞后的问题~

网友:
加速度补偿

网友F:
如果你只是要速度信息的话,弄个吐原始定位数据的模块(ublox后缀带t的),然后自己解算就好了
GNSS的原理注定了它的速度精度是高于位置精度的,位置单独解算可能会很差,但速度单独解算绝对是能到可用的精度的
市售模块的速度信息都是平均的,滞后性一定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只是要速度信息的话,弄个吐原始定位数据的模块(ublox后缀带t的),然后自己解算就好了
GNSS的原理 ...

谢谢,这位大神,我马上就去试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只是要速度信息的话,弄个吐原始定位数据的模块(ublox后缀带t的),然后自己解算就好了
GNSS的原理 ...

我解两次也没问题吧,就是位置像你说的不要独立解,速度独立解,解两次,这样OK吧?

网友G:
你用的什么模块啊,ublox的三向速度输出没什么延迟吧,10hz工作频率,要用1pps脉冲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什么模块啊,ublox的三向速度输出没什么延迟吧,10hz工作频率,要用1pps脉冲校准的 ...

我用的是UBLOX M8N,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不会延迟,能告诉我你用的型号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测试6H gps时候,发现速度相对gps位置存在滞后的问题~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滞后的问题呢?

网友(2015-08-25):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UBLOX M8N,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不会延迟,能告诉我你用的型号吗?谢谢 ...

7M,我测试的时候好像没有明显延迟,不记得了,等我把M8N用起来了对比一下。我看你发的帖子都是gps/ins,研究比较深入啊。另外f4解16状态的卡尔曼应该比较吃力,加速度零位没有必要估计。

网友H:
请教怎么用加速度计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怎么用加速度计补偿?

目前飞控用的都是MEMS的加速度计,精度都不怎么样,只用INS的话,肯定不行的。因此只有用GPS来补偿加速度计的。
所以个人觉得加速度计无法补偿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