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推荐一个ADC芯片,便宜好用的

楼主(2015-07-12):
要求:3.3V单电源,10位或12位,最少6通道,采集术率600K以上,便宜的,谢谢了

网友A:
难在600K以上,要不然前面两个就不算要求。

网友:
STM32F030,12bit,1MBPS,11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在600K以上,要不然前面两个就不算要求。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推荐一些便宜常用的呗,最近有需求

网友:
要看你是自始自终 600K 呢,还是 600K 采一段停一段,如果自始自终 600K,貌似一般的 CPU 处理不了,如果只是采一段停一段,STM32 的 ADC 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我用过ADS830,不过这个不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