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22 16位分辨率AD采集结果不准

楼主(2015-07-13):
测试环境:FDRM-K22,MDKV5.13,KSDKV1.1
测试流程:
1、初始化做了ADC Calibration
2、单端采样代码如下:不管是否设置成高速采样,结果都是错误
  ADC16_DRV_StructInitUserConfigDefault(&adcUserConfig);
  adcUserConfig.intEnable = true;
  adcUserConfig.resolutionMode = kAdcResolutionBitOf16;
  adcUserConfig.hwTriggerEnable = true;
  adcUserConfig.continuousConvEnable = false;
//  adcUserConfig.highSpeedEnable = true;
  adcUserConfig.highSpeedEnable = false;
  ADC16_DRV_Init(instance, &adcUserConfig);

  ADC_InstallCallback(instance, 0U, callbackFunc);

  adcChnConfig.chnNum = chnNum;
  adcChnConfig.diffEnable = false;
  adcChnConfig.intEnable = true;
  adcChnConfig.chnMux = chnMux;
  ADC16_DRV_ConfigConvChn(instance, 0U, &adcChnConfig);
3、ADC中断中,使用
ADC16_DRV_GetConvValueRAW(0, 0);得到结果,连续采样32次求平均
4、测试结果:对1V的PMC Bandgap进行采集,电源电压3.3V。第一次平均值在1020~1060mV之间,隔1s后再次求平均,第二次以后的结果在1000~1001mV之间
在初始化中ADC Calibration延时无效果

请教,如何保证第一次求平均值就得到结果在1000~1001mV之间

网友:
1V的PMC Bandgap精确度是多少呢?

网友A:
楼主,请问你后面是否每隔1s对Bandgap进行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你后面是否每隔1s对Bandgap进行过测试?

采样间隔是10ms,采集不准是所有的AD通道,开始约150次采集都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样间隔是10ms,采集不准是所有的AD通道,开始约150次采集都不准

开始前150采集都不准的意思是采样结果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前150采集都不准的意思是采样结果有波动?

例如1V的 PMC bandgap,前150个AD转换结果为1020~1040mV,150个以后的都是1000mV

楼主(2015-09-28):
FAE现在有空了,不知能否回答下为什么?在隔壁论坛得到回复是,上电后PMC bandgap会变化。真是很有意思的回复!温度不变PMC bandgap变化1%,开始1.5s会变,之后就不变了。其它AD应该也是如此。

网友(2015-11-18):
freescale人家的手册,没有写ADC的精度的呀,人家只说分辨率是16bit而已,如果有资料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