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的输入电流最大500uA?

楼主(2015-07-13):
如图,显示输入电流最大500uA,这是真的吗?输出可以到1A,输入的功率还没有输出的功率大?不符合科学啊!求指教!

网友:
这个应该是指芯片本身的功耗。

网友A:
如图,显示输入电流最大500uA,这是真的吗?输出可以到1A,输入的功率还没有输出的功率大?不符合科学啊!求指教!

怎么不符合科学啊?
你不看前面的标题(截图不完整),也不看测试条件,当然就不会理解这些参数的实际含义。

网友B:
按照Rprog=1.2K计算一下充电电流,再来问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符合科学啊?
你不看前面的标题(截图不完整),也不看测试条件,当然就不会理解这些参数的实际含 ...

前面的标题就是这个,测试条件也就写了充电模式下,Rprog的值,没了啊。

网友C:
规格书最前面关于芯片特点下有一条: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55uA

这里说的是芯片本身的工作电流,充电时150uA,最大500uA,待机时55uA,最大10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Rprog=1.2K计算一下充电电流,再来问这个问题吧!

根据他的公式就算是1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格书最前面关于芯片特点下有一条: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55uA

这里说的是芯片本身的工作电流,充电时150 ...

对哦,我是说充电时的充电电流是1A,而供电电流为500u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哦,我是说充电时的充电电流是1A,而供电电流为500uA

那是芯片本身的工作电流。Isupply=Icc+Ichar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的标题就是这个,测试条件也就写了充电模式下,Rprog的值,没了啊。 ...

笼统地说,是它不干活时所消耗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笼统地说,是它不干活时所消耗的电流。

那和上面那位同学的意思一样了,如果是这样,我就明白了,因为要确定Vcc连接电阻的封装,所以需要明确电流的大小,没想到写的不详细,还是这是业界共识,我不知道?呵呵。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芯片本身的工作电流。Isupply=Icc+Icharge

好的,谢谢啦!

网友E:
。。。。。。。。。。。。。。。。。。。。。。。你这是待机模式啊。。。。。。。。。。。。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待机模式啊。。。。。。。。。。。。老大 ...

充电模式下的150uA呢?

网友F:
这是芯片本身消耗的电流,不是指充电电流,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芯片本身消耗的电流,不是指充电电流,晕

那充电时,vcc端的电流是不是应该为充电电流 + 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