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视频采集 卡住了,请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5-07-13):
小弟之前说要采集两路VGA信号(分辨率1600*1200@60Hz),一路音频信号,输出两路VGA信号,一路音频,要求同步,前端想用AD9984A+Xilinx spartan 6 XC6SLX100采集,转换为4:2:2后用MB86H56压缩成H.264格式后,在后端用DSP OMAPL138存储,但是今天给富士通打电话问问MB86H56手册和价格,报价$250/片左右,而且采集两路的话,还需要2片,成本太高了,顶不住啊~
现在能想到的是,看有没有别的合适的方法,我看到海思有专门这样芯片,但是视频输入很多都是SDI输入,不知道哪款芯片有2路能接收4:2:2这种格式的接口,那样的话,后面就可以把DPS和MB86H56替换掉了;
另外一种是,有没有一款FPGA,带有两个H.264编解码硬核的, 那样的话也不用MB86H56了
小弟知识有限,请大神们指点一二吧,谢谢了~
对了,之前在淘宝看到一款这样的产品,一路VGA输入,一路VGA输出,不知道这个用的是什么方案,能不能改成2路的?

网友A:
用两台不就两路了。。。
要知道什么方案,买台回来拆开看不就知道了?

没量买现成的,
有量就去找专门做这个的方案商,没必要自己造轮子。

网友B:
那你还是上DSP吧。前端想省事,就用现成的解码芯片来实现,后面接个最便宜的DM368,中间串个FPGA做时序控制。解码芯片我木有,但我知道用LCD驱动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要不然你还得自己搞PLL,非常费事。

网友C:
视频输入很多都是SDI输入
~~~~~~~~
你就搞个SDI接口呗,X家肯定有有I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台不就两路了。。。
要知道什么方案,买台回来拆开看不就知道了?

嗯呢,实在不行买个回来看看吧,就怕他把芯片打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上DSP吧。前端想省事,就用现成的解码芯片来实现,后面接个最便宜的DM368,中间串个FPGA做时序控制 ...

主要是单纯的H.264编解码芯片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输入很多都是SDI输入
~~~~~~~~
你就搞个SDI接口呗,X家肯定有有IP的

恩,看看VGA能不能转成SDI的,那样FPGA都可能不用了

网友D:
转成dvi的,然后采集数字信号,海思芯片,现在采集卡都这么玩,dvi或者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成dvi的,然后采集数字信号,海思芯片,现在采集卡都这么玩,dvi或者hdmi

恩,谢谢建议,我查查海思有没有带两路DVI或者HDMI输入输出型号的

网友E:
你这个TI方案很块就搞定了,如果你要定制方案,或者有量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单纯的H.264编解码芯片不好找~

晕,我不是说了用TI的DM368吗?你眼神真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TI方案很块就搞定了,如果你要定制方案,或者有量的话。

现在还不知道能有多大的量,只是客户要求时间比较紧,能具体说下TI方面的思路吗?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接触过,看看大家的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不知道能有多大的量,只是客户要求时间比较紧,能具体说下TI方面的思路吗?谢谢~  ...

思路就是用TI方案搞。简单快捷主流性能好。
如果你要定制,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路就是用TI方案搞。简单快捷主流性能好。
如果你要定制,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

找到一个DM8168的板子,比较符合了,就是没有屏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DM8168的板子,比较符合了,就是没有屏幕~

给个链接?我看看现在市面上这些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链接?我看看现在市面上这些板子。

贴链接有广告的嫌疑,你在淘宝搜“DM8168 开发板”就能看到了,据说这个DM8168能同时处理4路高清视频,这样的话,我前面的那些FPGA都不用再用了~

网友D(2015-09-08):
楼主搞好了吗,不过我又发现一个更合适的方案  就是VGA-CVBS-MIPI CSI- 送入A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好了吗,不过我又发现一个更合适的方案  就是VGA-CVBS-MIPI CSI- 送入AP

还没搞定呢,这DM8168太复杂了,搞不定啊~
你说的能支持两路同时采集吗?什么主控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搞定呢,这DM8168太复杂了,搞不定啊~
你说的能支持两路同时采集吗?什么主控芯片?  ...

海斯 3531

楼主:
嗯,3531是不错,要不是我们采集的分辨率有要求1600*1200@60Hz,当初就准备用这个了~

网友:
M32926有H264硬编解码,全志A10/20也可以

网友F:
您好,请教一下:海思的这款芯片,的PCIe 是不是电脑主板上的那个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请教一下:海思的这款芯片,的PCIe 是不是电脑主板上的那个接口啊

是的啊,所以功能务必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