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G301的tcp拨号

楼主(2015-07-13):
华为用mg301切换mg323b,在使用中出现tcp拨号不成功,表现为模块可以向服务器发数据,收不到服务器的下行数据。
AT^SICS=0,conType,GPRS0
AT^SICS=0,passwd,3gprs
AT^SICS=0,user,3gprs
AT^SICS=0,apn,3gprs
AT^SISS=0,"srvType","Socket"
AT^SISS=0,"conId",0
AT^SISS=0,"TcpOT",3000
AT^SISS=0,"TcpMR",10
以上返回都是OK
AT^SISS=0,"address","socktcp://202.152.224.194:9002"
无响应,同样参数mg323能正常收发数据。

楼主:
结贴。
后查明是U0的串口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换U1串口就没问题了。已与供应商沟通上报华为处理这个BUG.

网友:
U0仅用于调试,不知道调试什么东西,我一般都是直接用U1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贴。
后查明是U0的串口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换U1串口就没问题了。已与供应商沟通上报华为处理这个BUG. ...

没用过U0来测试AT指令啊,一直用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