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eescale S12是什么结构(哈弗or冯诺)的?指令周期如何?

楼主(2015-07-13):
中断时间(进入中断,什么都不做,然后出来)是多少?
找了很多网页,都没有相关资料。
谢谢各位!

网友:
哈佛结构的吧

网友:
是基于基于Von-Neumann架构的,去下载参考手册或者数据手册,里面应该有调到进入和退出中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