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飞思卡尔16位单片机__far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5-07-13):
           最近在写代码时,问题报ROM_C000不够用,查看map文件,原因是const类型的数组太多,占用了太多的ROM,
           于是就想把这个数组放到PAGE_E0里,
           可是访问时PAGE_E0里的数据时,不能正常读取,然后使用__far指针,部分数据可以正常访问,但是部分数据不能正常访问,
到最后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对于分页数据、程序的访问、调用还是一知半解,
           哪位大神对此有研究,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有两页可以不用_far,其它都需要的。页地址就是麻烦。Freescale提供专门的文档说明如何使用页地址。CW还好,Cosmic把页地址处理成全局地址,需要深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页可以不用_far,其它都需要的。页地址就是麻烦。Freescale提供专门的文档说明如何使用页地址。CW还好 ...

Freescale提供专门的文档说明如何使用页地址在哪里可以下载?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
版主,你们可知道?回复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