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一台电脑接2个显示器 分别显示不同的内容

楼主(2015-07-13):
今天看了一台研华的工控机,一台电脑接2个显示器,分别显示不同的内容(比如一个显示器显示界面,而另一个显示器显示错误或者报警信息) ,貌似还没加显卡,求知道的大神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拿个笔记本或台机外接投影仪,然后扩展桌面,是不是就是你要的效果?两个屏可以显示不同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拿个笔记本或台机外接投影仪,然后扩展桌面,是不是就是你要的效果?两个屏可以显示不同的软件 ...

确实 win7 扩展桌面 很easy。可以一边看岛国片,一边敲代码。

网友:
台式机要两个显卡吧

网友B:
扩展桌面就可以,一半笔记本都带一个VGA或者HDMI之类的显示器接口,插上后在控制面板里面设计就可以。

网友:
现在主流的主板上都已经配置有多个显卡接口,一般有HDMI,DVI,RGB,用I3\I5\I7的核心显卡已经足够应付,两台显示器接上去了之后,用扩展显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个笔记本或台机外接投影仪,然后扩展桌面,是不是就是你要的效果?两个屏可以显示不同的软件 ...

刚才用笔记本试了一下,还没搞好 ,谢谢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展桌面就可以,一半笔记本都带一个VGA或者HDMI之类的显示器接口,插上后在控制面板里面设计就可以。 ...

只显示笔记本的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显示笔记本的桌面

扩展的话就是你把窗口可以越过右边边框就到扩展屏幕了,很容易的。

网友:
一直这样用的,   接上外接屏幕,点击右键-〉个性化-〉显示-〉屏幕设置,会显示有两个屏,1、2屏,下面有个多显示器选项,选上就行了

网友:
我笔记本一直是用俩显示器啊,一个写代码,一个调试看其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显示笔记本的桌面

给你上个图吧。。。
要这样设置

网友:
这样的么?

网友:
找个俩接口(VGA/DVI/HDMI) 的显卡 或 集成俩接口的主板, 买俩显示器, 接上.

网友:
用扩展模式,两个屏幕互不干扰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没用过这个?

网友:
两张显卡,挂两个显示器,桌面使用扩展模式

网友C:
这个功能嵌入式工程师应该都有用过吧,特别是调试底层驱动时,一屏看电路一屏看代码,那酸爽……

网友:
很容易实现,简单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win7直接win键+P

网友:
一不小心提交了, -_-!
在多显示器里选择 扩展这些显示.
另外还可以使用 ultraMon这个软件做一些个性化设置.

网友:
WIN + P 真是各种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嵌入式工程师应该都有用过吧,特别是调试底层驱动时,一屏看电路一屏看代码,那酸爽…… ...

请问,啥主板和显卡

网友:
win+P切换

网友:
win xp 也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集成显卡没这功能,独立显卡一般都有两个接口,比如VGA与DIV这两个接口之类的,找两台这样接口的显示器接上去试试

网友:
现在的集成显卡都可以带2个显示器

网友:
一台电脑接2个显示器

网友D:
以上各位:接6个 以上 显示器 一般 怎么弄?

网友:
单口的电脑,买个 usb显卡,才几十块

网友:
有专业的多输出显卡能 六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上各位:接6个 以上 显示器 一般 怎么弄?

需要安装多张显卡,现在的显卡基本上都能带3台显示器。

网友:
淘  六屏 显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需要安装多张显卡,现在的显卡基本上都能带3台显示器。

准备帮有钱的朋友装一台6屏的电脑,有什么技术细节要注意?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5703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准备帮有钱的朋友装一台6屏的电脑,有什么技术细节要注意?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 ...

这帖子不错,谢谢了

网友:
笔记本很容易啊,如果带HDMI接口,接HDMI接口的显示器可以多屏显示。台式机的话。

网友G:
笔记本很容易啊,如果带HDMI接口,接HDMI接口的显示器可以多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很容易啊,如果带HDMI接口,接HDMI接口的显示器可以多屏显示。

嗯,搞定了,其实就是笔记本的那种模式,并非独立支持现实的,谢谢坛友兄弟关们的关注。

网友:
一个屏显示原理图,另外一个屏显示代码调试,这都是小意思。五六个屏显示,在证券、期货行业里最能发挥作用了

网友H:
学习了,也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也去试一下

共同进步

网友:
集成显卡支持2个显示器?

网友I:
我笔记本加个液晶也用过,确实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笔记本加个液晶也用过,确实很方便

网友:
有些显卡带多个输出

网友:
工控机很少有接2台显示器的也很少能外接显卡的。要USB外接显卡~

网友:
又学了一招,边看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