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铅酸电池有个单元为0v输出可以恢复一些容量不

楼主(2015-07-13):
买来打半个月放玩具车上用,其中一个单体电压只有0v,另外2个单体电压正常。联系卖家说我充电没充满过放,充电是不够多,因为开的少,但是这个电池一致性也太差了点,这个单体可以恢复一些容量不?今天又买了锂电池加保护板,试试效果。都说铅酸电池耐用,这个电池质量太差!

网友A:
是不是买到假的了,其实是4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买到假的了,其实是4伏

开始测试过,是6v的,写着12ah放电测试至少10ah有的,没有继续放电到计较低的电压。

网友:
0V是不是极板短路了?

网友:
如果充电电压可以达到或超过6V,说明是电池过放电引起的,如果一直在4-5V中,就是极板短路,应该在包修范围,不保的话可以试着用大电流冲开,优先找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