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导致MPU6050不稳定

楼主(2015-07-13):
电机不转动时读数没问题,但是转动时MPU6050的读数不稳定而且会发生偏移,用了卡尔曼滤波效果不错但是偏移还是存在?这个该怎么办呢?直接减去偏移量吗?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电机不转动时读数没问题

网友A:
你说的是裸数据漂移,还是滤波后的数据漂移呢?如果是裸数据漂移可能就是震动太大了,如果是滤波后的数据漂移,那就是算法的问题了,还需改进,卡尔曼滤波的话,可以添加3维的陀螺仪零飘作为状态向量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换了碳纤维机架就么事了

网友B:
感觉应该是你的电机没有固定好的问题,致使MPU6050高速颤动,数据飘~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你的情况是不是角度数据始终向一个方向偏移呢?

网友:
首先确定是振动导致的,还是电机电磁干扰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裸数据漂移,还是滤波后的数据漂移呢?如果是裸数据漂移可能就是震动太大了,如果是滤波后的数据漂 ...

不管是裸数据还是滤波后都有漂移。。比如说静止是0度,开电机可能就在+2度左右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你的电机没有固定好的问题,致使MPU6050高速颤动,数据飘~

有可能,因为我是小四轴,机架用久了都发软

网友:
如果电机震动的厉害,要检查电机轴是不是撞弯了点,带有6050的板子也需要加减震垫才行,不严重的泡沫双面胶粘一下,严重的要用减震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