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個自己寫的 MATLAB 串口示波器, 可直接透過藍牙連接

楼主(2015-07-13):
分享一個自己寫的 MATLAB 串口示波器,
可直接透過藍牙連接,一次傳輸 10 byte,帶 3 個 int16 的資料。
MATLAB 部分沒有特別做優化,目前 100Hz 應該沒有問題,頻率大了圖會變慢而已,
可以拿用調試感測器,像是加速度計、陀螺儀等。

封包格式
byte_0 = 'S';
byte_1 = data_1_H8;
byte_2 = data_1_L8;
byte_3 = data_2_H8;
byte_4 = data_2_L8;
byte_5 = data_3_H8;
byte_6 = data_3_L8;
byte_7 = ( byte_1 + byte_2 + byte_3 + byte_4 + byte_5 + byte_6 ) % 256;
byte_8 = '\r';
byte_9 = '\n';

連接方式:
1。接收端:就是藍牙透過 rs232 轉 usb 連接到電腦
  發送端:單晶片透過 UART 連接藍牙

2。也可以單片機透過 rs232 轉 usb 直接連接到電腦

單片機方面的代碼

void Serial_sendDataMATLAB( int16_t *sendData )
{
  uint8_t tmpData[12] = {0};
  uint8_t dataLen = 10;
  uint8_t *ptrData = tmpData;

  tmpData[0]  = 'S';
  tmpData[1]  = Byte8H(sendData[0]);
  tmpData[2]  = Byte8L(sendData[0]);
  tmpData[3]  = Byte8H(sendData[1]);
  tmpData[4]  = Byte8L(sendData[1]);
  tmpData[5]  = Byte8H(sendData[2]);
  tmpData[6]  = Byte8L(sendData[2]);
  tmpData[7]  = (tmpData[1] + tmpData[2] + tmpData[3] + tmpData[4] + tmpData[5] + tmpData[6]) % 256;
  tmpData[8]  = '\r';
  tmpData[9]  = '\n';

  do {
    Bluetooth_SendByte(*ptrData++);
  } while(--dataLen);
}

int main( void )
{
  int16_t IMU_Buf[8] = {0};
  int16_t accData[3] = {0};

  IMU_Init();
  Bluetooth_Init();

  while(1) {
    MPU9255_GetData(IMU_Buf);
    accData[0] = IMU_Buf[0];
    accData[1] = IMU_Buf[1];
    accData[2] = IMU_Buf[2];
    Serial_sendDataMATLAB(accData);
    Delay_1ms(4);
  }
}

MATLAB 方面的代碼
close all
clear all

% ******************************
% **** set parameters
comPort = 'COM3';
y_axisMax =  2000;   % int8_t range
y_axisMin = -2000;   % int8_t range
window_width = 800;
% ******************************

% Serial config
s = serial(comPort, 'BaudRate', 115200, 'DataBits', 8, 'StopBits', 1, 'Parity', 'none', 'FlowControl', 'none');
s.ReadAsyncMode = 'continuous';
fopen(s);

fig = figure(1);

% Init data
window_w = window_width;
window = window_w * (-0.75);  % 3/4 window

runtimes = 0;
recvData = 0;
signal = plot(runtimes, recvData);
axis([window, window + window_w, y_axisMin, y_axisMax]);
xlabel('time');
ylabel('data');
grid on;
hold on;

state = 0;
%for i = 1 : 150
while ishandle(fig)
    n_bytes = get(s, 'BytesAvailable');
    if n_bytes == 0
        n_bytes = 20;
    end
    recvData = fread(s, n_bytes, 'uint8');
    data_S = find(recvData == 83);

    dataNum = size(data_S, 1);
    if dataNum >= 1
        i = 1;
        while (i) & (dataNum >= 1)
            if (n_bytes - data_S(dataNum)) < 10
                dataNum = dataNum - 1;
            else
                i = 0;
            end
        end
    end

    if dataNum >= 1
        count = 0;
        for i = 1 : dataNum
            if (recvData(data_S(i) + 8) == 13) & (recvData(data_S(i) + 9) == 10)
                check = sum(recvData(data_S(i) + 1 : data_S(i) + 6));
                if rem(check, 256) == recvData(data_S(i) + 7)
                    count = count + 1;
                    runtimes(runtimes(end) + 1) = runtimes(end) + 1;
                    Acc(:, runtimes(end)) = [ unsigned2signed(recvData(data_S(i) + 1) * 2^8 + recvData(data_S(i) + 2)); ...
                                              unsigned2signed(recvData(data_S(i) + 3) * 2^8 + recvData(data_S(i) + 4)); ...
                                              unsigned2signed(recvData(data_S(i) + 5) * 2^8 + recvData(data_S(i) + 6)); ];
                    state = 1;
                end
            end
        end

        if state == 1
%
%            set(signal, 'xdata', runtimes, 'ydata', Acc(1, :));
            plot(runtimes, Acc(1, :), 'r', runtimes, Acc(2, :), 'g', runtimes, Acc(3, :), 'b');
%            plot(runtimes(runtimes(end) - count + 1 : end), Acc(1, runtimes(end) - count + 1 : end), 'b');
            window = window + count;
            axis([window, window + window_w, y_axisMin, y_axisMax]);
            drawnow
            state = 0;
%
%            sprintf('Acc.X = %d mg, Acc.Y = %d mg, Acc.Z = %d mg, runtimes = %d', Acc(1, end), Acc(2, end), Acc(3, end), runtimes(end))
        end
    end
end

fclose(s);
delete(s);

网友:
楼主又出东西!

楼主:
另外方想一下使用 matlab 製作 gif 的方法,做簡單的展示還蠻方便的

function getGIF( filename, frames, rgbColors, dt )

    for i = 1 : size(frames, 2)
        image = frame2im(frames(i));
        [im, map] = rgb2ind(image, rgbColors);
        if i == 1
            imwrite(im, map, filename, 'gif', 'writeMode', 'overWrite', 'delayTime', dt, 'loopcount',inf);
        else
            imwrite(im, map, filename, 'gif', 'writeMode', 'append', 'delayTime', dt);
        end
    end

end

load('data.mat');
dataLens = size(data, 2);
runtimes = [1 : dataLens];

y_axisMax =  3000;   % int8_t range
y_axisMin = -2000;   % int8_t range
window_width = 800;
window_w = window_width;
window = window_w * (-0.75);  % 3/4 window

fig1 = figure(1);
set(fig1, 'Position', [400, 100, 1200, 700], 'color', 'w');
xlabel('x(m)');
ylabel('y(m)');
hold on
grid on

count = 0;
step = 100;
for i = 1 : step : dataLens

    count = count + 1;
    plot(runtimes(1:i), data(1, 1:i), 'r');
    plot(runtimes(1:i), data(2, 1:i), 'g');
    plot(runtimes(1:i), data(3, 1:i), 'b');

    legend('acc.c', 'acc.y', 'acc.z');
    window = window + step;
    axis([window, window + window_w, y_axisMin, y_axisMax]);

    frames(count) = getframe(1, [70, 20, 1100, 650]);

end

dt = 0.2;
filename = 'serial data - acc.gif';
getGIF(filename, frames, 128, dt);

网友A:
楼主好人多少年了,真好人

网友:
会Matlab的是真高手啊

网友:
台湾小哥的东西总是很棒!

网友:
非常好啊~~~~要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人多少年了,真好人

藏著也不會變黃金,不如分享出來,方便實驗調適與後續分析:)

楼主:
補充一下,程式也可以在我自己的 github 下載,有更新應該也會直接放在上面。
https://github.com/Hom-Wang/MATLAB

网友(2015-08-29):
在你的帖子中学到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
打一个广告。

Matlab2015A百度网盘分享(Win64版,有crack)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508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程式也可以在我自己的 github 下載,有更新應該也會直接放在上面。
https://github.com/Hom-Wang ...

一直fork你的资料

网友:
楼主太强大。这个不错哦。

网友:
与其说是示波器,还不如说是数据记录仪。主要是带宽太窄,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分析波形的,用在慢速数据记录(如温度检测)还不错。

网友:
这个厉害。matlab示波器

网友:
不错不错,一看就懂,感谢分享,以后肯定能用的上,用来演示效果估计很不错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记录数据,显示波形,简单易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从楼主的帖子中学到了很多。

网友(2015-12-18):
串口调试,很好用,谢谢!

网友:
涨见识呀

网友(2016-03-29):
楼主你好,请问MATLAB方便从以太网卡读数据吗,如果大量数据通过以太网从设备传到7C机上。

网友:
现在,这东西很少的

网友(2017-10-28):
matlab可以实时显示串口数据的波形吗?之前我都是采集一段时间再显示的

网友:
这个确实漂亮

网友:
能不能多搞几个数据?

网友(2018-07-15):
用来做串口i调试很棒,谢谢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6的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