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无法连接目标板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7-14):
最近在学习DSP,买了个TI官方的LAUNCHXL-F28027 C2000 Piccolo LaunchPad开发板,自己写了个程序,想调试下,可发现怎么也无法连接目标板。
出现错误为:The JTAG DR Integrity scan-test has failed
网上搜索了一下,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有好多,可真正给出明确答案的,我是没找到,后来自己瞎捣鼓,给弄出来了。
首先说下我的开发环境:
操作系统:WIN7 旗舰版 64位 (网上好多说CCS在64位下有问题,更有甚者说,搞开发的弄什么64位系统,我觉得这些结论纯属扯淡)
软件版本:CCS6.0 (自己手动和谐版,有网友说WIN7 64位安装CCS6,无法安装XDS100V2驱动,还有说64位下有很多BUG。亲自试验了下,驱动安装没问题,至于BUG,目前没见着)
开发板:LAUNCHXL-F28027 C2000 Piccolo LaunchPad (因为用的是官网的,所以完全可以排除网上说的,XDS100V2山寨的问题,或则说是电路设计不行,电压不稳等各种硬件问题)

解决方法:主要是B00T方式没有设置好,按照如图设置(即将三个拨动按钮全拨到ON档)即可。

总结:无法连接目标板,如果能确保硬件是好的前提下,检查一下boot设置。如果硬件有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A:
楼主只是不求甚解而已!
我特意看了一下C2000 launchpad的user manual,S1 Boot那里有一个TRST的脚在MCU侧下拉了一个2.2K的电阻,而通过拨码之后才连接到板载仿真器FT2232H上的。
如果你把这个TRST拨码不拨到右边(连接到FT2232H),那这个仿真器还能正常工作吗? 换一个说法,JTAG接口若没有TRST信号,不要说板载的这个XDS100,就算是
高大上的XDS560也一样工作不了。

最后说一句,楼主需要好好看看SPRUGO0A文档2.9 Bootloader Mode表格,一般设计boot mode时不建议把TRST信号加进去,JTAG接口那里TRST直接下拉即可。
这个launchpad这么设计的原因在于包含了板载仿真器,而FT2232H上电之后总要将TRST拉高,所以这里需要将TRST信号与仿真器隔离(即需要仿真时才连接,否则
一直处于仿真状态你的程序都没发跑)。

网友:
我也买了同样的学习板,还没开始玩,先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是不求甚解而已!
我特意看了一下C2000 launchpad的user manual,S1 Boot那里有一个TRST的脚在MCU侧 ...

谢谢你的指教,受教了,我的确是没好好看。
我急于把程序跑起来,具体硬件上的问题我没去琢磨,我是相信开发板是好的,但对为什么没跑起来很是郁闷,所以有了如上的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是不求甚解而已!
我特意看了一下C2000 launchpad的user manual,S1 Boot那里有一个TRST的脚在MCU侧 ...

可否将SPRUGO0A文档贴上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将SPRUGO0A文档贴上来,谢谢!

到TI网站下,里面有所有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