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大电容电流选择

楼主(2015-07-14):
    最近用DSP开发变频器,目前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空载的时候急加减速正常。但是我带载,母线电压会降低很多,所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够加速到设定的速度。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驱动板的电容的容量不够吗?我做的单相220的变频器,用的两个大电容是200V ,680UF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你加速的时候需要提供更大的电流,把直流母线电压拉低,正常的。我做10kW+电机驱动,直流母线电容1.5mF,650+V。这个现象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电容再多都会被拉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速的时候需要提供更大的电流,把直流母线电压拉低,正常的。我做10kW+电机驱动,直流母线电容1.5mF,65 ...

但是这样加减速达不到要求了?该怎么解决?我带重载的时候要超过规定时间才能够加上去。

网友B:
220V输入用200V电容没爆?1kw以下用两个400V 680uF并联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加减速达不到要求了?该怎么解决?我带重载的时候要超过规定时间才能够加上去。 ...

直流母线加粗··········这个没啥好办法,实在不行就把PID的超前量加一点·········或者用功率更大电机········如果是土豪可以做一个APFC升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输入用200V电容没爆?1kw以下用两个400V 680uF并联足够了

用两个200V  680UF的并联的  不会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两个200V  680UF的并联的  不会爆的

那好吧,就按你说的,不会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好吧,就按你说的,不会爆的

小功率的 ,0.2kw ,是带的180V的变频电机。我带电机倒是正常。就是带载的时候加速时间会延迟一点才能够达到最大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两个200V  680UF的并联的  不会爆的

并联容量减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加减速达不到要求了?该怎么解决?我带重载的时候要超过规定时间才能够加上去。 ...

PID调一调,你速度上不去,和你变频器最大输出功率有关。电容增加对加速有用的。

网友D:
??应该是串联耐压升高,容量减小         并联是容量增加  耐压不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串联耐压升高,容量减小         并联是容量增加  耐压不变吧!

看错  你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