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LGT重写了DDS代码,让波形深度更大

楼主(2015-07-14):
参考原来MiniDDS(http://www.myplace.nu/avr/minidds/index.htm),重写核心代码后,加强了对大深度波形的支持。只要波形是以512B对齐的,都可以完美支持。大小不限(你要自己改动大小定义:))。不过缺点是增加了4个机器周期的消耗,但是这无所谓啦,本来也不指望带宽多高。
在LGT8F08A上可以跑到1.3MS/s。在LGT8F88A上可以跑2.6MS/s。也算输出能力比较强悍啦。
原理图和显示部分没做完,敬请期待完整作品:
http://github.com/rgwan/toydds

网友A:
标题不及格,积分那么多。ID不会是淘宝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不及格,积分那么多。ID不会是淘宝买的吧

这键盘有问题,在标题栏上莫名其妙按下了回车键。
你觉得我的帐号有问题可以翻我的过往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键盘有问题,在标题栏上莫名其妙按下了回车键。
你觉得我的帐号有问题可以翻我的过往帖子。 ...

看了下,一致性较高,多数是关于LGT论坛的。应该是个很勤奋的电工。

多谢楼主分享,先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一致性较高,多数是关于LGT论坛的。应该是个很勤奋的电工。

多谢楼主分享,先mark ...

其实是刚毕业的高中生 :)
上点工作中的图片。现在用的是简单的RC滤波。后面是一个220P的电容,输出阻抗差不多5K,所以拐点差不多是144kHz, -3dB/oct。
等这边元件都收到后用个四阶巴特沃兹,波形就能好看不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题不及格,积分那么多。ID不会是淘宝买的吧

你这金牌会员怎么混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金牌会员怎么混出来的

刚开始键盘出毛病了,标题没写几个字就莫名其妙直接回车了
我现在用的是个迈乐A20机顶盒刷的Debian来发这个帖子,开发也是在上面搞得(我的电脑坏了)。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
Iceweasel浏览器在这个论坛上没法传图片,我最后用手机传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键盘出毛病了,标题没写几个字就莫名其妙直接回车了
我现在用的是个迈乐A20机顶盒刷的Debian来发这 ...

我是说2楼

网友:
好厉害的高中生

网友:
好厉害的高中生!

网友:
很厉害的高中生!

网友:
超厉害的高中生!

网友:
好厉害的刚毕业的高中生。

网友C:
记得谷大师做了个LGT的DDS,好像软件没下文了,估计大师比较忙没时间搞了。期待你的作品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谷大师做了个LGT的DDS,好像软件没下文了,估计大师比较忙没时间搞了。期待你的作品奥! ...

核心代码已经稳定了,剩下的就是做模拟后端和另外一片LGT互联的问题了。这片芯片已经用掉了一半的GPIO,没办法接12232液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核心代码已经稳定了,剩下的就是做模拟后端和另外一片LGT互联的问题了。这片芯片已经用掉了一半的GPIO, ...

向cowboy学习下,用RC延时来驱动,IO应该就够了。弄两片好蛋疼啊。

网友:
貌似那个原来的链接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cowboy学习下,用RC延时来驱动,IO应该就够了。弄两片好蛋疼啊。

不。用IO延时相当麻烦。
第一因为这玩意儿不能四线驱动。所以不能随意用两个IO口来,稳定起见需要四个。还有一个总线控制和时钟输出。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只用一片。因为又麻烦又不稳定。
第二个,那片单片机已经是完全作为DDS使用了。意思也就是说,除去程序本身占用的1K空间,后面的7K空间我都可以作为任意波的波表使用。若是加上显示,起码要打一半折。
所以两片还是更好些.

网友:
好厉害的高中生  今才知道楼主是高中生!

网友:
哇塞,高中生啊?这让电工们情何以堪啊

网友:
羡慕高中就会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