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m仿真能够实现,做成PCB板不能实现,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5-07-14):
我用Multism仿真能够实现的功能,为什么做成板子却不能实现,而且输入电压(仿真时10V就可以,实验时3V就出现失真)不能太大,要不就失真。仿真波形和实验波形如下,请高手指点一下为什么?
我打算用它做模拟光纤头(LED)的驱动电路,那个R7是i用来实现偏置的,调它(PCB板中为黑色的那个)可以使正弦信号整体上移。但实际不能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图。。。。。。。。。。。。。。。

谢谢。刚才传图卡死了,重启一下电脑。

网友B:
没分析电路图,说说自己的经验吧,实际的器件和仿真的差别挺大,仿真时候器件供电是理想化的,但是板子上的供电不是理想化的,还有就是板子上的走线看着太细了

网友C:
仿真只能定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分析电路图,说说自己的经验吧,实际的器件和仿真的差别挺大,仿真时候器件供电是理想化的,但是板子上的 ...

这个就是一个偏置电路,相当于加上一个正电源,把正选拨整体上移。

网友A:
你得确认所用运放共模输入以及输出最大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只能定个方向。

第一次做,毕业的课题,现在卡着了,我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确认所用运放共模输入以及输出最大幅度

大神能在说清楚一点吗?那仿真的时候都好好的啊

网友A:
另外,你说R7不管用,可能是这样,你的R7目的相当提供一个附加直流电压加到运放构成减法器,但是前提是施加电压内阻不高,你现在用10k,不是很合适,正确是远小于1K,按工程角度《1/10可以认为是远小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说R7不管用,可能是这样,你的R7目的相当提供一个附加直流电压加到运放构成减法器,但是前提是施加 ...

我的电路板上用的是1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说R7不管用,可能是这样,你的R7目的相当提供一个附加直流电压加到运放构成减法器,但是前提是施加 ...

那用个多少的能合适一些,200的行不?
就那个R7电位器。

网友D:
LED不是应该要用横流驱动么,仿真方向就错了,运放也是有输出电流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不是应该要用横流驱动么,仿真方向就错了,运放也是有输出电流限制的。 ...

不是,这个根据led的光强和电流线性关系来实现线性传输和隔离。用的不是传统的LED,而是光纤头。有一个偏置电压。

网友D:
首先,你问问题就要把负载特性说清楚。你负载接在哪里?而且就是激光管也是类似于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工作电压范围是很小的,你的负载也就类似于两个二极管串接了,超过1.4V运放就输出饱和了。

网友D:
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使用采样电阻反馈构成闭环设计成可控的电流源。注意负载的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问问题就要把负载特性说清楚。你负载接在哪里?而且就是激光管也是类似于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工作电 ...

这个是原理图,我只是用用方来实现。我知道啊,所以我只要保证电压在1V左右就可以。现在问题是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使用采样电阻反馈构成闭环设计成可控的电流源。注意负载的工作电压。 ...

不用那么复杂吧,我这个就是把一个5V的正弦信号转换成光信号,然后再转化5V的正弦信号。主要用光纤来实现高压隔离。也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网友:
晕,你应该看看你截图原理中的输入要求,5V正弦信号衰减送入,然后接收端再放大。

网友D:
好好复习下关于器件的工作电压电流的知识吧,这样跟你说没法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复习下关于器件的工作电压电流的知识吧,这样跟你说没法说清楚。

哦哦,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