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站使用手机会引发火花爆炸吗?

楼主(2015-07-15):
现在很多gsm模块用在一些特殊危险的场合,比如远程采集数据,如果有安全隐患不就不能使用了吗?想听听大家意见 如果必须要用怎么解决火花问题?

网友A:
可以看流言终结者里面怎么说的

网友B:
只禁止接打电话吧,玩手机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禁止接打电话吧,玩手机没啥事

玩手机  用4G上微信呢?

网友:
为了自己和别人的人身安全,还是不要冒这种险吧是

网友C:
过相关的防爆认证

网友D:
比加油站更危险的地方多了去了
关键是“防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相关的防爆认证

如果不做处理 防爆认证能过吗? 比如 市场上的GSM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加油站更危险的地方多了去了
关键是“防爆”处理

大概怎么个处理法?能提供点线索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怎么个处理法?能提供点线索不

在网上搜一下“防爆电器”看看
你可以找找有没合适大小的防爆电控箱,把你的东西都封到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做处理 防爆认证能过吗? 比如 市场上的GSM模块

只有做过防爆检验,拿到防爆合格证,才能使用在易燃易爆危险场所,这是防爆电器的市场准入门槛必需,如有需要进行防爆检验或咨询的,可以私信我,呵呵

网友E:
看过国外的一个节目,说是不会爆炸

网友:
防爆电器的制造成本比相同功能的普通电器要高很多,当然通过防爆认证后,它的市场价也会高很多,所以,可以这么认为,市面上普通的电器都不可能直接通过防爆检验,毕竟成本在那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搜一下“防爆电器”看看
你可以找找有没合适大小的防爆电控箱,把你的东西都封到里面 ...

对于楼主指定的通讯模块(GSM),放在防爆电控箱里要考虑金属箱对信号的屏蔽作用,当然,也有非金属材质的防爆箱,但毕竟笨重不易携带,如果楼主不差钱的话,可以考虑本安防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过国外的一个节目,说是不会爆炸

但这种  no zuo no die 的事还是不要故意去试。

网友:
经常看到加油站的玩手机的。

网友:
百度了一下,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流言终结者里面怎么说的

在加油站使用手机能否引起火花爆炸?先给结论:首先,手机本身不会,毕竟不共地(或者说很难共地),有能量也得不到释放,其次,手机通讯信号,可能会,虽然目前来说,并没有现实的确凿的实例,但是从能量的角度,加上外部一些环形的金属物件,是有可能的,这一点,在实验室已经验证,可参见IEC60079相关标准。

至于流言终结者,对于手机是否能够引爆汽油(气体?),有以下三点不科学的地方:
首先,任何忽略样本数量的试验都是耍流氓,请大家在观看此类节目时想想是否需要首先考虑样本数量及相应的概率;
其次,该试验所建试验室是一个空旷的环境,没有任何接受能量的装置,学电磁搞微波的应该知道,不能接受能量,又如何聚集足够大的能量;
再次,同样搞微波通讯,尤其是手机通信的应该都知道,手机的通讯芯片是有个最大发射功率的,这个是需要条件才能触发的,一般正常的拨打手机,接听电话是不会触发的,只有在信号不好(非常不好,比如在电梯里接听电话)的情况下才会触发,所以,能量是否足够大也是条件之一,该试验也未能指出这一点

由于相应的试验参数及结论由IEC提出,其权威性应不容置疑,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加油站用手机会引起爆炸,但是,不能说明手机信号不会引起易燃易爆气体的爆炸,实际没有爆炸,可能是人家加油站的防护措施做得好,你虽有利矛,但人家有强盾,你也没办法。

所以,建议不要在加油站拨打、接听电话,当然,如果你想成为历史第一人,可以对此建议忽略

还有一个流言终结者中不科学的地方:那就是任何易燃易爆气体都是有爆炸上下限的,也就是浓度太高和浓度太低都爆不了,明火都爆不了,还记得万梓良有部电视剧,具体情节不记得了,好像是有人要和他同归于尽,打开了煤气罐,好像已经打开很长时间了,万发现后要逃跑,对方开始点打火机,怎么也点不着,最后在万跨出门口的同时,才点燃爆炸了,万死里逃生了,虽有狗血的地方,但恰恰说明房间内充满煤气,但是缺氧,你想点也点不着,流言终结者中也没有指出这一点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yNzkwNTY0.html 这个类似。

网友:
只有这个国家还要熄火,还不能打手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加油站使用手机能否引起火花爆炸?先给结论:首先,手机本身不会,毕竟不共地(或者说很难共地),有能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yNzkwNTY0.html 这个有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过国外的一个节目,说是不会爆炸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yNzkwNTY0.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在加油站使用手机能否引起火花爆炸?先给结论:首先,手机本身不会,毕竟不共地(或者说很难共地),有能 ...

我觉得你已经读书读出问题了。

首先,任何忽略样本数量的试验都是耍流氓,请大家在观看此类节目时想想是否需要首先考虑样本数量及相应的概率;
-- 能量等级, 达不到能量等级,屁火花都没有。燃气成分比例, 达不到比例, 点明火都没有用, 这个环境是油站必须保证的,不是靠大众。

其次,该试验所建试验室是一个空旷的环境,没有任何接受能量的装置,学电磁搞微波的应该知道,不能接受能量,又如何聚集足够大的能量;
--严重推卸责任的说法, 油站应该建造成”没有任何接受能量的装置“, 这是油站的基本责任。不应该推给大众。

再次,同样搞微波通讯,尤其是手机通信的应该都知道,手机的通讯芯片是有个最大发射功率的,这个是需要条件才能触发的,一般正常的拨打手机,接听电话是不会触发的,只有在信号不好(非常不好,比如在电梯里接听电话)的情况下才会触发,所以,能量是否足够大也是条件之一,该试验也未能指出这一点
-- 靠, 搞微波的, 居然不知道有“本质安全”的测试。事实是有些对讲机都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yNzkwNTY0.html 这个有实验。

在单位上网,把视频网站屏蔽了,看不了,如果是流言终结者的节目,就不要推荐了,请仔细看过我的评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已经读书读出问题了。

首先,任何忽略样本数量的试验都是耍流氓,请大家在观看此类节目时想想是 ...

我觉得你才是有问题吧,我也没有推卸责任啊,你既然不相信加油站,你还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加油站的责任上,你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单位上网,把视频网站屏蔽了,看不了,如果是流言终结者的节目,就不要推荐了,请仔细看过我的评论,谢 ...

显然不是·。。。。一个实验,手机通信中如何点燃汽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已经读书读出问题了。

首先,任何忽略样本数量的试验都是耍流氓,请大家在观看此类节目时想想是 ...

搞微波,不用必须知道本质安全,但是搞防爆的必定知道本质安全,我可没说搞微波一定要知道本质安全,请看清楚我写的每一个字,不要外行说内行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已经读书读出问题了。

首先,任何忽略样本数量的试验都是耍流氓,请大家在观看此类节目时想想是 ...

你说的很对, 要点燃汽油是有很多条件的,能级啊,燃气比例啊,可是流言终结者中并没有明确指定这些前提条件啊,那你说他这个试验是科学的吗?

还有一点,燃气比例不是加油站能控制的,要我说只有上帝才能控制,汽油蒸发扩散到空气中,你能控制比例?你控给我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已经读书读出问题了。

首先,任何忽略样本数量的试验都是耍流氓,请大家在观看此类节目时想想是 ...

“油站应该建设成没有任何接受能量的装置”

你真的有问题,先不论油站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你开个车进去加油,你的车全身塑料啊,没有金属部件啊,发动机纸糊的啊

网友I:
做加油站几年了,也经常有人加油机旁边打电话,目前没啥事情。只是部门要求,他们的要求很奇葩,什么电脑不能放在离油库近的地方,好像电器都不行,不能用热水器,不能用煤气。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油站应该建设成没有任何接受能量的装置”

你真的有问题,先不论油站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你开个车进去加 ...

讲这么多话, 你给个例子说明, 在60多亿人口的星球, 手机引发油站爆炸的例子。

怎么这么白, 都说了能量等级, 还不能理解, 你的手机的能量等级, 比起车子静电能量等级, 就是个屁!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做加油站几年了,也经常有人加油机旁边打电话,目前没啥事情。只是部门要求,他们的要求很奇葩,什么电脑不 ...

虽然要求很奇葩,但是这样最实际最省钱,我只要杜绝一切点燃源的接近,我的加油站就是最安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做加油站几年了,也经常有人加油机旁边打电话,目前没啥事情。只是部门要求,他们的要求很奇葩,什么电脑不 ...

看到国外自助加油机的,女司机一边加油一边吸烟,都没爆。
要不要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讲这么多话, 你给个例子说明, 在60多亿人口的星球, 手机引发油站爆炸的例子。

现在没有发生不代表以后不会发生,请带上眼镜,放大镜,显微镜,仔细看我写的每一个字,并按照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到国外自助加油机的,女司机一边加油一边吸烟,都没爆。
要不要试试? ...

命还是很重要的,其实现在加油机都有做很多防护措施,比如尾气回收,防拉阀。油站发生事故的都是油库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看到国外自助加油机的,女司机一边加油一边吸烟,都没爆。
要不要试试? ...

我告诉你为什么没爆?

现在的加油机,加油枪出油口附近,会有一个负压装置,负责把油枪口以及车油箱里蒸发的油气吸收,说的,更高大上些,是回收,也就是说,这个装置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是很难有油气释放到空气中,但是万一呢,都说了,谁想成为历史第一人就试试,呵呵

当然,就我了解情况,这个装置不是必备,有的有有的没有,请自行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没有发生不代表以后不会发生,请带上眼镜,放大镜,显微镜,仔细看我写的每一个字,并按照一个正常人 ...

大家都是电工, 受过教育。

如果我能够用数学计算出打手机无害, 你要不要和站长商量把上面的文字吃回去?
再次提醒你,能量等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告诉你为什么没爆?

现在的加油机,加油枪出油口附近,会有一个负压装置,负责把油枪口以及车油箱里蒸 ...

电工你可以不要误导别人吗?你加油时候没亲眼看到过汽油蒸汽往外飘???

再次提醒你,能量等级。

这些都能算出来的, 如果你受过教育的话。

网友:
现在的加油站,由于其特殊性,经常受到安监局,消防的重点关注,在安全方面已经尽量做好了,我倒不是给加油站站台,他也没给我广告费,以事实说话,就是比一些企业做的好,要不然新闻老是报道这里爆炸,那里爆炸,有没有加油站爆炸的新闻呢?我只想说,没有绝对的安全,安全也不仅仅是设备安全就安全了,最重要的是人,包括管理者和使用者,当然也包括我们普通消费者。如果说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国内国外都不能保证油气的绝对不泄露,那要求大家在这样的场合不要用可能成为点燃源的手机通电话又有什么问题呢,这个不是责任的问题,这个是你会不会死的问题,重要的话不说三遍:建议在加油站不要拨打手机,接听电话!

我怕有人有出来挑刺,我先声明下,历史上加油站爆炸事故有,但是就我了解的情况,最近,我就说最近一年吧,没有,如果有,请提供数据让我学习,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电工你可以不要误导别人吗?你加油时候没亲眼看到过汽油蒸汽往外飘???

再次提醒你,能量等级。

我已经说了这个装置不是必备, 你眼睛有毛病吧,建议去三甲医院找主任专家好好看看,最好动个手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说了这个装置不是必备, 你眼睛有毛病吧,建议去三甲医院找主任专家好好看看,最好动个手术什么的 ...

不是什么狗屁装置的作用!就是明确说你在误导别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看到国外自助加油机的,女司机一边加油一边吸烟,都没爆。
要不要试试? ...

烟头表面温度200到300度, 达不到汽油蒸汽430到 540度这个着火点。 所以抽烟是没有问题。。。。可是之前的点烟是绝对超过。。。所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烟头表面温度200到300度, 达不到汽油蒸汽430到 540度这个着火点。 所以抽烟是没有问题。。。。可是之前 ...

请睁大你的眼睛看看果壳上的一篇帖子,地底下评论38楼

http://www.guokr.com/post/317074/

我先贴过来

这个要从燃烧要素分析。
可燃物:汽油可燃。
助燃剂:氧气,存在。
温度:汽油蒸汽燃点200-300摄氏度,烟头表面温度200-300摄氏度(以下简称“度”),勉强达到点燃条件。
结论:烟头能够点燃汽油。
但是!
点燃的概率有多大?
这就要详细分析了。
首先,汽油在液态时是点不着的,没有氧气撒。也就是说首先要汽化并与空气混合。这里有个温度下限,叫闪点,低于这个温度,则蒸发速度过低,无法形成可燃烧的汽油/空气混合气(以下简称“油气”)。汽油的闪点是零下11-21度,相当低,乙醇的闪点12度。
其次,点燃混合气需要足够的能量,一般是温度。油气的燃点200-300度(也有说400度的,毕竟汽油的成分比例挺复杂,不同牌号/辛烷值的汽油燃点有一定差别),算比较低的,乙醇的燃点425度。
现在要请实验党试验下,一滩汽油(请不要用加油站的汽油,那个有毒,溶剂汽油较好)和一滩乙醇,常温常压无风,静置1分钟后,用烟头点,哪个更容易着火。
懒得实验的话,偶直接告诉你结果:乙醇完爆汽油。汽油几乎无法点燃,乙醇有超过一半的机会着火。
从化学性质看更容易点燃的汽油竟然还不如酒精易燃?为啥?
这就是气体燃烧的最后一个要点:浓度。
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后有一个浓度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混和气可以发生可维持的燃烧,高于或低于这个范围,空气过多或过少,混合气不能自主维持燃烧,此时只能在达到燃点的局部才会发生氧化反应。这个范围称为爆炸极限,即爆炸下限(LEL)和爆炸上限(UEL)。用达到燃点的东西接触爆炸极限以外的混合气,气体实际是会被点燃的,但是仅限于达到燃点的那一小部分,点燃部分产生的热量不足以引燃其相邻部分,所以从宏观上看,混合气不发生燃烧。所以要看到点燃任何气体(包括家里的燃气灶),其浓度都必须在爆炸极限内。
汽油的爆炸极限是0.6-8%VOL(体积百分比),乙醇是3.5-15%VOL,在普通环境下油气很难稳定在爆炸极限中,所以难以点燃。
结论:烟头能够点燃汽油,但由于汽油爆炸极限较窄,实际很难稳定在可燃条件下,所以烟头点燃汽油的概率很小。不过概率再小也比不过造成的破坏严重,所以能避免就避免。

PS:家庭使用的天然气爆炸极限5-15%VOL,无毒,比起有毒的一氧化碳12.5-74.2%VOL,安全性大大提高了。但是天然气比重较小,爆炸下限较低,容易在天花板附近达到爆炸极限,所以家里厨房天花板上一定要装燃气报警器!

网友F:
还是那么几句话:
第一句话,没有绝对的安全;
第二句话,不是责任的问题,是你会不会死的问题;
第三句话,建议不要在加油站拨打,接听电话。

网友K:
人的静电火花和手机那危弱的电压比,那个更容易引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人的静电火花和手机那危弱的电压比,那个更容易引爆?

从能量上说,当然是人体上的静电火花,但是你的这个对比有问题,手机能够点燃易燃易爆气体不是因为电压,而是因为你手机信号能量的被接收和聚集,再一个,手机的电压也不脆弱,你看着是4点几,3点几的电压,你把电池短路看看,都说了是能量,除了电压,还有个电流因素在那儿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从能量上说,当然是人体上的静电火花,但是你的这个对比有问题,手机能够点燃易燃易爆气体不是因为电压, ...

电池装在手机里怎么短路它?
说手机信号会干扰到那个计费系统我到还相信。拔出去的时候辐射相当的大。
说要爆起来,我还更担心冬天人体上的静电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池装在手机里怎么短路它?
说手机信号会干扰到那个计费系统我到还相信。拔出去的时候辐射相当的大。
说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yNzkwNTY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池装在手机里怎么短路它?
说手机信号会干扰到那个计费系统我到还相信。拔出去的时候辐射相当的大。
说 ...

那么多手机自燃爆炸的新闻里难道是事主没事拔电池专门短路玩的吗?

你可能会说电池里有保护芯片,还是那句话,没有绝对的安全

网友:
当我提到“没有绝对的安全”并不是在危言耸听,吓唬大家,我只是想说,你以为的安全不一定是真安全,你以为别人都考虑到了都涉及到了,你就可以认为是安全,安全在于个人的理念,就像在加油站打电话一样,不管是否有实例,不管别人也都那么做也没事,但只要理论上存在可能,还是小心为妙,进了加油站,不拨打手机,不接听电话,对你的人生能有多大影响呢,可能有人会说我是大老板,我秒秒钟上亿生意,可能有人会说,这个电话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机会,不接我就一辈子屌丝了,所以,没有绝对的安全,你自己都认为有比安全更重要的事,那就接吧,又没人拦着你,但是一切都后果必须你一人承担,这个才是你的责任,因为,没有绝对的安全给你兜底。

网友L:
在加油站不要打手机这个定义非常含糊:
1.车在加油站范围内应该处于开机还是关机状态?
2.如果是开机状态,如何防止电话拨入?仅仅是不拨打和接听电话就足够了吗?响铃时电话也会一直发射信号的哦~
3.如果是关机状态,是进加油站之后关还是进之前就要关?关机过程也会发射信号,那么理论上进加油站之前就要关机,并且车开出了加油站后才能开机?
4.现实中真的有人会进加油站前关好机,出了加油站再开机,并且要求车上的所有乘客都这样做?

网友:
我记得以前在中石化油库上班,经常接打电话

网友:
最后说回楼主关心的事:
1、如果不具有防爆合格证或者国际互认的防爆认证,比如IECEx、ATEX等,不能在易燃易爆环境中使用,也不是你随便改进改进就能用,比如你真的找到了一种方法解决火花问题并普遍有效,必须将这个改进的GSM模块拿到第三方机构进行防爆检验,拿到防爆合格证(国内)后才能使用,不过这应该是制造商的事,而不是你作为使用者应该做的事,找一个能够提供具有防爆合格证的GSM模块供应商比自己去改进更靠谱;
2、10楼提到的防爆箱是一种方法,理论上也最经济直接,只要把非防爆电器放进去,处理好电缆的引入引出就可以了,但要考虑便携性以及实用性(比如金属外壳对GSM信号的屏蔽问题),即使这样做了,最好还要请第三方检验机构对其进行现场检验,确定你的安装和使用合乎相应的防爆要求,并按照相关的要求进行后续的维护、维修和跟换等等。
由此可见,防爆不仅仅是设备防爆而已,防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涵盖一个电气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还望楼主不要想当然的改改就用,那就真的不安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在加油站不要打手机这个定义非常含糊:
1.车在加油站范围内应该处于开机还是关机状态?
2.如果是开机状态, ...

不用开关机,电话只有在接通的瞬间功率才是最大的,为了保证一定能够连接上

网友:
一般对该项指标的检验,都是判断其最大功率不超即可,而最大功率一是通信芯片制造商设定的,二是实验室可测的,理论上,制造商设定在安全范围内,实验室测定不超过安全值,可以认为符合防爆要求,但只是符合现行防爆要求,防爆也不是绝对的,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不用开关机,电话只有在接通的瞬间功率才是最大的,为了保证一定能够连接上 ...

电话在接通的瞬间功率最大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没根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电话在接通的瞬间功率最大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没根据的。

那我这样说可以吧,在信号不好的时候,发射功率是最大的,比如你在电梯里

网友:
虽然你可以说加油站不是电梯,但是谁知道呢,你的手机什么时候会信号不好或者说在加油站附近信号最好?

网友:
其实按我的理解,接通手机的瞬间就是信号最不好的时候,当然比不过在电梯里了,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那我这样说可以吧,在信号不好的时候,发射功率是最大的,比如你在电梯里 ...

电话拨进来的时候,不管你接不接,都有可能是最大功率的状态,所谓的接通的瞬间功率最大是指信令接通瞬间,包括电话拨入和短信接收,不是指通话接通。
另外,开关机和切换基站时手机也会以最大功率发射,所以你也不能在加油站开关机。
所以按照在加油站不能打手机这个说法推论,结果就是必须在加油站外关了机进去,出了加油站再开机才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话拨进来的时候,不管你接不接,都有可能是最大功率的状态,所谓的接通的瞬间功率最大是指信令接通瞬间 ...

看《流言终结者》的测试结果,主要的原因是静电放电产生的火花导致起火,手机测试无果。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电话拨进来的时候,不管你接不接,都有可能是最大功率的状态,所谓的接通的瞬间功率最大是指信令接通瞬间 ...

以前工作的一个港资厂,有个化学品仓库,也是不准带手机进去的,为防止有人带入危险区域使用,安装了信号屏蔽器,那到了那个区域手机就没有信号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以前工作的一个港资厂,有个化学品仓库,也是不准带手机进去的,为防止有人带入危险区域使用,安装了信号 ...

还有手机起飞降落要关机,据我观察只有不到1/3的人会真的拿出手机关机,其他人不知道是上飞机前就关了还是都没关?
空姐也只有在检查安全带时看见手机还拿在手上玩的才会要求关机,而不是要求每个乘客拿出手机来检查是否真的关了,这样形同虚设的“规定”我真不知道有多大意义。

网友:
楼主应该是做加油站附近的设备吧,henry讲的已经很清楚了,防爆是个系统工程,防爆场所也是分级的,除了爆炸等级外还有分区问题,有0区,1区和2区,分别对应在正常状态下就有可燃气体/颗粒,正常状态下偶尔有,以及在异常状态下才有。对于零区,只能用本质安全型防爆产品。楼主可以搜搜加油站这块的要求,应该有防爆的要求,对于煤矿,工作面是0区,巷道内为1区,之前做过天然气井口的类似设备,采用的是远离井口,gsm模块远离井口,通过限制能量的电源,485接口读取井口的数据,井口的传感器设备按本安要求设计,并取的第三方认证,这里边达到本案或者防爆要求是一回事,取得证书是另一回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L:
电话拨进来的时候,不管你接不接,都有可能是最大功率的状态,所谓的接通的瞬间功率最大是指信令接通瞬间 ...

如果你说的这样才是最大功率状态的话,我的建议是进出加油站时,按你说的做。

我了解的情况主要来自于安捷伦和罗德的技术工程师,在购买他们的仪器设备时是是这么和我说的,手机在接通瞬间发射功率最大,目的是为了建立可靠稳定的连接,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无法和你辩个谁对谁错,Anyway,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电磁能量理论上是否能够让易燃易爆气体爆炸?从我的行业背景,包括相应的国标,IEC标准来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国外的专家通过大量的试验论证得出的结果,要不然也不会提交给IEC并形成标准,具体就是IEC60079。说实话,从我们目前拿市场上在用的手机做的测试,包括苹果,确实最大发射功率都没有超过安全值,但是实验室是什么条件,现场又是什么条件,谁都不能预测。

事实上,IEC的标准还只是考虑了手机作为接收载体的情况,可能真的能量不会超,但是,如果是其他金属物质作为电磁辐射的接收载体呢,这一点虽然没有在IEC标准中体现,但是国外已经有机构在研究其他接收载体的情况了,比如加油站很多顶棚都是钢结构,是一个很好的电磁辐射能量接受载体……

还是回到“没有绝对的安全”这句话,如果你认为开关机才是最大功率,进出加油站开关机这么麻烦,比安全重要,那就不用管我的建议了,如果觉得安全比麻烦重要,那就进出加油站的关开机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说的这样才是最大功率状态的话,我的建议是进出加油站时,按你说的做。

我了解的情况主要来自于安 ...

不是我认为,是“专家”怎么认为。
据我所知目前并没有法律规定在加油站打手机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所以现实中也无法限制人们在加油站使用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也就是说研究公共安全的专家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高风险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比带刀坐地铁还安全,那么仅仅靠“呼吁”和“建议”有个毛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不是我认为,是“专家”怎么认为。
据我所知目前并没有法律规定在加油站打手机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所以现 ...

这一点确实是一个问题,其实对于进入爆炸性环境(专业术语,就是易燃易爆环境)的电气设备都应该是防爆级别的,这一点是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相当于法律了,但是加油站毕竟特殊,没办法避免闲杂人等随便进出,对此只能做加油站自身做文章,就像我前面说的,受到安监局和消防的特别关照,防爆措施到位什么的,我也不是为了呼吁而呼吁,为了建议而建议,不是大家在问“加油站使用手机会引发火花爆炸吗”,我只是告诉大家我能知道的,如果在加油站不接手机,不打电话对你的生活没什么影响的话,何不为之,就算你接了大概率上也不会发生什么,但是万一呢,万一呢,万一呢?

并不是什么都需要法律来限制,有些时候靠大家的自觉,就像排队,你插队也没法律让你负责任啊,那要不要建议大家排队呢

研究公共安全的专家不认为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为,没问题,这是因为加油站做了很多工作,从其他方面帮你降低了风险,但是降低了风险不代表没有风险,公共安全专家也要权衡,他们只是认为立法让大家不要在加油站用手机太麻烦,不如忽略掉这点风险而已

网友:
http://tv.sohu.com/20090226/n262475481.shtml?ptag=vsogou
视频:《生活大调查》 人体静电险致加油站大火

增加点安全知识,转个视频大家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这一点确实是一个问题,其实对于进入爆炸性环境(专业术语,就是易燃易爆环境)的电气设备都应该是防爆级 ...

我只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一下所谓的加油站不能打手机的风险和探讨一下如何操作才更好而已。
说实在的,不要在加油站打手机这么含糊不清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你的手机即使没有电话或短信进来都随时都可能发射信号和基站联系,所以正确而清晰的指引应该是进加油站前关机(而且必须是进去之前,不是进去后),离开加油站后再开机。
但是这个要求我很怀疑有多少人能够切实做到,且不说进加油站之前通常都是在马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关手机是更危险的行为,而且一些车载监控系统也是没办法关的,所以不打手机根本就没有实际操作可行性。

网友:
跟上飞机关手机一样,没什么意义得规定。

网友:
加油站贴这条搞笑规定前最好提前搞点内部规章:员工上班一律不准带手机,否则当场开除。  办公室装个电话,有事统一打到这个座机上。
上面喋喋不休说科学,说万一成为史上引爆加油站第一人。   这个样子讲科学,你见到加油站一定得绕几百米远过去, 加油站时时刻刻有顾客有员工在开着手机,接打手机,玩手机。 成为陪葬引爆加油站第一人的路人甲概率想想都晚上睡不着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我只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一下所谓的加油站不能打手机的风险和探讨一下如何操作才更好而已。
说实在的,不 ...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嫌麻烦,可以不用理会,不用开关机,不用拒接电话,因为没有绝对的安全。

如果从技术的角度上讲,就是不能在加油站打电话,或者像你说的开关机,只是从可行性上大家觉得很扯淡而已,就像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从技术的角度,得皮肤癌的几率会大大增加,专家建议防晒措施,可是你看那么多人在直接在太阳底下工作,最后也没得皮肤癌啊,要增加防晒措施,多麻烦啊,穿长袖?热;打伞?别搞笑了;防晒霜,贵,贵,贵,那还是继续晒吧,呵呵

网友:
至于如何操作,一方面,加油站的安全措施以及人员管理都要继续加强,另一方面,对于普通消费者,要建立这样的意识,不主观的去增加风险,尤其是自己也处在风险之中的。
gzhuli大侠的能力,技术和人品我都很钦佩,和他的讨论也对事不对人,如言语不当还请见谅,但我还是想说,,gzhuli提到的在拨打接听电话的时候功率不是最大的说法,我无法评价,毕竟隔行如隔山,即使真的如此,由于其他原因(比如基站切换什么的)导致手机功率增大,进而引起加油站爆炸,那也是天灾,不可抗力,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但是接听电话,拨打电话,确实是你个人自愿行为,如果真的由此带来的风险,也只能你自己承担,那你又何必增加自己的风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那么几句话:
第一句话,没有绝对的安全;
第二句话,不是责任的问题,是你会不会死的问题;

莫菲定律。

安全的主要方在于加油站。不然打手机产生爆炸的机率,比汽车带静电产生爆炸的机率小得多。特别是冬天。经常被车门把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楼主指定的通讯模块(GSM),放在防爆电控箱里要考虑金属箱对信号的屏蔽作用,当然,也有非金属材质 ...

哥们是在郑集高中上过学吗?你长得太像我之前的同桌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还有手机起飞降落要关机,据我观察只有不到1/3的人会真的拿出手机关机,其他人不知道是上飞机前就关了还是 ...

这个我要求都关机的,有人手机没关机,机长跑过来吼了半天,硬是把那个人找到了才回去。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没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嫌麻烦,可以不用理会,不用开关机,不用拒接电话,因为没有绝对的安全。

如果从技术 ...

没错,这是风险概率问题。
人的一生本身就是各种概率的组合,过马路被车撞飞的可能性比加油站打电话引起爆炸的几率高多了,难道我们都不上街了?
如上面所说,只要手机在加油站范围内是开机状态,不管你是否主动去打电话都随时有可能以最大功率发射信号,你不主动打电话别人也可能打电话发短信过来,那么所谓的不要在加油站打电话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除非加油站能切实做到检查每一个进入加油站的人是否已关机。
当然,我也不会没事在加油时特意去打电话,但这并不会降低手机信号引爆加油站的风险,至少目前来看比冬天身上带的静电风险低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我要求都关机的,有人手机没关机,机长跑过来吼了半天,硬是把那个人找到了才回去。就是不知道他是怎 ...

反正飞机起飞时总会有几个人拿着手机在拍照和视频,有没有切换飞行模式就不知道了,而这时空姐都绑在机舱两头管不着呢……

网友:
我认为:与其担心手机信号(注是信号,无线波)引爆,不如担心汽车电路引爆。汽车自燃新闻比手机电池爆炸的新闻要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睁大你的眼睛看看果壳上的一篇帖子,地底下评论38楼

http://www.guokr.com/post/317074/

偶大学是学--安全工程的
专业课包含--燃烧与爆炸,系统安全工程等
工作12年,一直做工业安全这个工作。
对于你讲的理念是正确的,如没有绝对安全等,但你不知道他深入的含义。另外,对科学还是有点一知半解。
我只讲几点:
1、对安全的定义,业界有多种。近年来较为流行并用于管理学的定义是:安全就是可接受的风险。至少怎么叫可接受,什么是不可接受,有多种可能与条件,这也是你与咕哥讨论的分歧核心所在。
简单来说,每个人对风险承受力是不同的。受教育,文化、经济水平等各种因素影响。同在加油站,车主、加油站路边搞基建的工人对风险的认知与接受程度显示不同。所以开发出风险分析工具并应用到管理学上。这些工具也有多种(可参考系统 安全工程课程),然后应用于现代管理学的工具需要简单,于是就有了一种最简单的分析工具:D=LEC或者其变种,叫LEC法。三种因素相乘:可能性、暴露频度、严重性。由评价者自行制定参考值并得出结果是可接受还是不可接受。
好吧,终于半定量了。
你会发现,这三种因素如果都是中等以下,一般都定义为了可接受。
如果你要精确量化,好吧,参考系统安全工程中的算法,做出事故模型或者逻辑图,把各环节的可能性获得精确的值(实验或者经验),再根据类似布尔代数的方法进行计算出这个值是多少,也就是有多可能发生事故。按下不表,除非你要发射卫星可能用这方法。你可以看每款火箭都有个设计的可靠性就是这样来的。

回到上面的D=LEC。你会发现,这里围绕的都是人来说的,与财产无关。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事故而人不会伤(E=0,也就是人不暴露在风险中),就是地球毁灭了也是可接受的风险。
具体多少风险可接受,没有一个共识,是可变的。例子如中国安全条件最好的煤矿,中国国人以为已经不错可以接受,但在美国这类发达国家看来,其风险很高,不可接受,就像上面受各种条件的影响。(我推测的,因为美国亿吨煤的死亡率大约是中国的1%,如果没记错的话)。

2、关于科学。
要引燃一样东西,你上面讲了科学,非常好。
但是,站内做防爆设备的同学不少,你可以了解下防爆设备的核心是什么。那就是能量,有多少能量,能不能引燃。这是个关键。
相信就凭手机1W的发射功率,作用于油气混合气的能量,估计是达不到点燃能量最低值的,所以,科学来看,打个手机引不燃汽油。
加油站的小卖部的设备均不是防爆设备。
宏观上看,较打手机能量大的辐射很多。如在加油站内许多汽车自身点火线圈的散发的电磁波。
讲到防爆,加油站其实只关心几个地方,做加油站安全评价的时候主要在技术上关注几个大项:
1、油罐地埋有通风
2、电气可靠接地
3、与四周有可靠安全距离,特别是居民区。如果不够则要加防火墙。
4、防雷

其实比加油站打电话危险的事多了,是不是就不做了?如过马路。
中国交通事故占全国意外死亡事故人数的7成。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正式报告称某火灾是由打手机引燃汽油造成。

网友O:
国外很多大公司,还有一条规定,不允许高级别的高管同坐同一架飞机,这样的规定在国人看来是不是一样的扯淡。
国人对安全意识的淡薄,从这个帖子里一览无余,监管不力是一方面,骨子里思想深处的淡漠才是根本。

不因善小而不为。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国外很多大公司,还有一条规定,不允许高级别的高管同坐同一架飞机,这样的规定在国人看来是不是一样的扯淡 ...

军队有类似的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国外很多大公司,还有一条规定,不允许高级别的高管同坐同一架飞机,这样的规定在国人看来是不是一样的扯淡 ...

这不是安全意识淡薄,我反而觉得是很理性的一个讨论。
加油站能不能打手机,首先是要做风险评估,而风险评估首先要拿出可复现的实验模型和数据,但目前并没有可靠的实验证实手机能引爆油气混合气。
另外我上面也反复说了,手机只要开着机不论打不打电话都有可能发射信号,而且很多货车装了无法断电的GPRS远程监控系统,这些都是很现实的情况,那么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只能是加油站改善防护设施,但没有实验模型和数据,谈何改善?
一句话总结就是加油站不打手机目前只是无用功,既无实验数据支撑,也无有效的预防手段,以为不打手机会更安全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再回到高管同坐一架飞机这点,已经有很多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不安全的,例如波兰……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国外很多大公司,还有一条规定,不允许高级别的高管同坐同一架飞机,这样的规定在国人看来是不是一样的扯淡 ...

偶们公司的差旅政策就有这明文规定,不准同坐一架飞机。
上家公司出去旅游也是把管理人员故意分成两拨,坐不同航空公司的航班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国外很多大公司,还有一条规定,不允许高级别的高管同坐同一架飞机,这样的规定在国人看来是不是一样的扯淡 ...

还有人告诉我一家人出去旅游要坐飞机的花也是要分开坐。

网友:
波兰总统携全家老小包飞机去卡廷森林祭祖,机坠,国灭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要求很奇葩,但是这样最实际最省钱,我只要杜绝一切点燃源的接近,我的加油站就是最安全的~~~~~ ...

流言终结者的试验基本都是模拟最坏的情况。没见开头调整混合比吗

网友:
我想问一句,为什么没人提到手机里的电机呢?我记得电机是会有火花的,难道手机里用的是无刷电机么?

其实我感觉很多规定都是人类对于知识缺乏而造成的臆想。古人会感觉晚上出去有被鬼吃掉的风险,所以会认为有危险。对于飞机上打电话会不会影响飞机貌似最近很多航空公司已经不禁止了。之前的规定很可能就是臆想手机的信号会影响飞机的电子设备。包括在加油站使用电话。。。

网友:
在没有透彻认识之前,当然是以最危险的情况来防范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加油站不要打手机这个定义非常含糊:
1.车在加油站范围内应该处于开机还是关机状态?
2.如果是开机状态, ...

圣手大师:以我的理解,就是不要把手机拿出放在耳朵边,同时还讲话,而且讲话声还让别人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