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嘉立创smt项目进展报告!

楼主(2015-07-15):
7月10号左右到了smt机器,7月15号,做了初步的了解及学习,还真的是第一次接触贴片机,了解完成后,个人认为,贴片样品没有想像路的困难,按标准的话10分钟搞定一样品差不多,跟原厂技术总经理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机器硬件都要进行适当的自行改造,优化软件重新开发,在能满足样板最高效率的运作!

1)如果是双面有贴片器件的话,贴片比较困难,样板后面可能不支持双面
2)不支持插键
3)只能帮你贴一些阻容常规器件

网友:
10分钟一个样品那是相当快了

网友:
力顶!希望嘉立创smt业务能很快投入使用!我等电工打样就有福了。

网友:
10分钟一款板,好大的一个坑。

网友:
不知道贴片的价格如何?

网友:
关注关注,以后有机会用到的

网友:
很期待,样板做好,贴片小元件直接贴上再发回来,屌爆了。。

网友:
不能贴双面?不能贴IC,只能贴常规阻容啊?

网友:
支持小批量就好了,深圳支持小批量代工的质量不行,问题太多。

网友:
1.不支持双面,这个高密度板子基本没加工的可行性了
2.不做插件可以支持,现在插件只有端子,通讯接口,可以自行浸焊
3.只做常用的阻容,常用的芯片,包括cpu这个支不支持? 如果不支持的话,会不会在焊盘上刷锡膏?在空焊盘上焊接cpu和刷了锡膏的焊盘焊接完全是2样的结果。

1,3的意思是否只做10片以下的阻容打样贴片?

网友:
贴是很快,主要是点料,上料慢啊

网友:
不支持双面?这个限制基本杜绝了合作的可能性。

网友:
袁总,赶紧上赶紧上,万事俱备就差这最后一道了,此物一成,从此嘉利创是独霸江湖几十年耶

网友:
赞成只贴表面贴装的零件。
另外IC不一起贴的话就比较痛苦了,最难焊的就算IC啊!

网友:
只贴 阻容和IC 就可以了,BGA 应该可以贴吧?,,接插件当然可以客户自行搞定。。。

楼主:
1)此项目仅限于贴片打样,贴片打样,就只是说,大家双方一起来完成,如果嘉立创来完成所有的器件,或是很大的包容性,些打样smt项目必死无疑,当然小批量后面另行讨论

网友:
一个小建议:
只贴阻容的,当做广告费,大多数应用够了,工程费低。

贴ic的,作为利润点。

网友:
只贴 阻容也可以,只要价格实惠,相信很多人还是愿意的

网友:
建议,不仅贴阻容,还可以贴嘉立创“卖的IC”

网友:
嘉立创卖的IC必须要支持吧~

网友:
常规阻容,另外根据商城的销量来增加IC等其他用量大的料。

网友:
1、单面完全就够了。只要不是太复杂的的板子,单面就够了(太复杂的高端板子,要求高,毕竟是少数,价格高也正常了。)简单的你Y要设计成双面的,不是自找麻烦?
2、不支持插件,这个完全赞成,插件大大小小,差别太大,而且不好运输。
3、只贴一些阻容常规器件也不错,大部分时间就是浪费在这些小东西上的。最好再加上嘉立创商城的常规IC,比如常规运放、微处理器最常用贴片。常规件你也卖货了,我也省得采购、焊接了。

网友:
支持先搞定阻容件。这已经解决了很大问题了。 后面技术成熟了再加上IC等其他贴片件。

网友:
某些器件不给贴可以,但是焊盘千万不能刮锡。

网友:
嘉立创的料都能支持就好了。除了阻容,要芯片也支持

网友:
图2那个机械硬盘竖着放不知道有没有不良影响?

网友A:
支持,我一般画板都喜欢把贴片的放在一面,只要阻容都贴了,剩下的IC还是比较好手焊的,不过上了锡的话,手焊就不容易定位了

网友:
嘉立创卖的IC必须要支持。pcb必须采用另外jlc商城的封装。每个器件在封装上可以做好pin1起始标记和唯一器件号,器件号可以在指定的某一层用条码或者二维码定做。这样smt软件可以直接识别,凡是不采用商城封装的就自动不贴片和上锡,那么上锡建议直接用点胶方式。放在没有切割前焊接,不需要调整smt贴片机。前提是料架足够多和高度的自动化。
这样基本不需要人工了

网友:
很期待,可以贴 0402?

网友:
只要把阻容全贴了,即可满足要求了。别的件手工补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我一般画板都喜欢把贴片的放在一面,只要阻容都贴了,剩下的IC还是比较好手焊的,不过上了锡的话,手 ...

不用担心,不焊的地方我们是不上锡的,我们采用点锡的方式,而不采用钢网的方式!

网友:
贴片的二极管,三极管,电感呢?
和阻容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
点胶机点锡膏,非主流的应用,这样打样就更没有对手了。

网友:
1)如果是双面有贴片器件的话,贴片比较困难,样板后面可能不支持双面
2)不支持插键
3)只能帮你贴一些阻容常规器件               <===我的预言进一步 证实!!!  其实 电阻 电容 就够了。其他自己 搞吧。 毕竟是样品。 10套。

网友:
期待尽早开展啊,打样嘛,贴阻容也好啊,能省一点手工是一点,能支持贴商城卖的大部分器件更好了啊,一条龙,强大!!

网友:
是个好消息

网友:
赞成,希望早点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点红胶不是更好?双面问题就解决了。

焊接更牢靠。

红胶浸锡,是不是公导致很多品质问题?

网友:
一步一步来吧,先把有把握的吃掉,没把握的,摸索经验再吃掉。估计很多人愿意做的。JLC是不断进步的。

网友:
只贴阻容感就已经非常之好了。这些元件型号多,如果手焊,效率很低。贴片机打件当当当就下来了。剩下的IC料铬铁几刀就搞定了。

网友:
我做的1206封装,贴片厂告诉我焊盘间距过大,险些焊不上去~~   我认为这种错误会经常发生的,如果自己做元件库的话

如果JLC不推出打样标准库和模板,估计阻容贴片都会经常遇到不可控的麻烦

还有有方向的元件,如二极管,钽电容,我的PCB上面的方向一定是不对的,我的电阻也经常是和实际相差90度

网友:
先搞的一面点胶,然后反过来就不会掉原件了。
10分钟,许是现在的机器的软件很强大了。毕竟是新机器啊。

网友:
必须要能贴卖的那些ic才有意义。否则拿到后。。手工吹ic上去?

建议jlc把能贴的IC阻容啥的,做个编号,大家设计pcb时直接按这个编号去命名。这样不容易出错,方便计算价格。

网友:
强烈建议可以贴 IC 啊,这样工程师就有福了

网友:
1.希望能贴双面
2.除了阻容最好能贴力创商城有售的IC
3.JLC最好出个工艺要求,供大家参考

网友:
把PCB打样的订单统计一下,看看有多少是双面的。剩下的自行评估,不支持双面贴片会损失多少客户。。

网友:
其实电工要求最多的也就是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

网友:
期侍,能贴阻容和常规IC就已经很好了。

网友:
好机器,加油呀。

网友:
支持

只贴阻容器件,已经很满足了

单面也可以。赶紧上吧。希望数量可以放宽一些。100片这样的也可以贴

网友:
支持,贴阻容就够了,毕竟是样板,阻容手工最麻烦,机贴最简单,两者互补很好,只是看价格了。

网友:
先启动起来,先从最有把握的方面入手

网友:
>好机器,加油呀。

Yamaha?

网友:
不要低估生产的复杂度. 少量样品不少都是散料, 整理起来就很耗时. 光是收件查对BOM表10分钟都搞不定. 建议开通半贴片服务, 只贴标准的阻容,常用半导体,以及其他在线订购的零件, 其他客户拿回去自己装, 这样已经省不少时间, 还降低生产成本.

网友:
还有地面要做防静电处理.

网友:
顶!
出一个常用料清单,做测试验证优先选用常用料。或找封装一样的替代料。
然后限定定义物料的数量和封装,这样比较容易上料。

网友:
两面元件有三种工艺:1,做治具固定,波峰焊很多都是这么搞的;
                              2,红胶,我觉得是最可靠的方法;
                              3,高低温锡膏,现在也慢慢推广开了。

其实双面贴片也没有那么难,如果JLC放弃,真的是一种损失。

网友:
1)如果是双面有贴片器件的话,贴片比较困难,样板后面可能不支持双面
2)不支持插键
3)只能帮你贴一些阻容常规器件

第1项有点可惜,不过已经非常想试试看了,自己焊个10来片板真的是种折磨

网友:
支持,搞定一面的电阻电容就感觉省事多了。

网友:
只能帮你贴一些阻容常规器件,这样搞行吗?

网友:
支持,
对大部分样品来说,阻容是最花时间的。

不做双面对于嘉立创来说,不是少挣钱,而是首先把单面的钱挣舒服了再说。

网友:
期待能贴IC,支持贴小批量

网友:
这样的话,可能没有把线宽和间距搞到5mil来的实际,或者说增加一个4mil线宽和间距的品种比这个项目赚钱还多
不过呢,今天不能贴双面不见得今后也不能,任何一个项目坚持下去就能干好,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人才问题关键是干事的态度
我觉得,大鱼吃小鱼的年代已经结束了,任何一个能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是有点资本和能力的,打压对手已经不是最佳的选择了
专业,敬业,搞精搞实才是今后的存活之道,刺刀见红的拼价钱,拼性价比当然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但是这需要有人领军有人策划
不适合大兵团运作,大兵团运作需要用庸才就能上岗就能策划,这就只好把产品往贵了干才有希望了

我真希望做一次pcb就需要1W,这样就不会这么乱了,行业也就规矩了,软件也就买正版了,打工的也踏实了,当经理的也不想跳槽了
然而,现在只需要50,所以我跳到机械这个圈子里.起码这个圈子起步还要点资本
不是花几十块买个盗版jlink就能干活,就能靠自己能力挑战比自己强大1000倍的团队

网友:
手机上又看不了图了

网友:
贴片贴一部分,真是一个大坑。

网友:
非常期待哦,赶紧上吧,贴阻容已经省很多事了,三极管、二极管(贴片)也一起上吧?

网友:
期待!!!
不过还是希望能贴双面的阻容
阻容的重量那么轻
就算第二次回流焊背面元件也不会掉下来(被锡的张力拉住)

网友:
电阻精度, 就用E96的1% 的,其他的不用,  贴片电容尽量用X7R的.  这样阻容的品种就少了

网友:
看到这机器蛮眼熟的,我公司楼下产品线上就有相似的这么一台,呵呵~

网友:
点红胶要怎么焊,没有锡,焊得住 吗?
点锡?引脚间距小的怎么焊?

网友:
建议,不仅贴阻容,还可以贴嘉立创“卖的IC

网友:
无锡一家pcb公司,做板同时也提供焊接业务,我们公司基本上就是BGA让他们代焊,100元一个BGA。

网友:
我等电工有福了,哈哈

网友:
嘉立创的IC都能贴肯定是不现实的,能贴7805之类芯片,74之类门电路, 485之类接口片子,  贴片USB MICRO插头之类插件,  STM32,STC,STM8,AVR之类常用型号单片机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只贴常用阻容确实可以很方便也很快,可以不用换料,或直接换料架。

但不能贴IC的话,基本不会选择。
因为有了旁边的阻容,回来很难焊中间的IC了。

可以考虑下: 能贴立创商城提供的IC,因为要单独上料处理,价格加高。
也可以接受客户提供的IC,价格在上面基础上再加高。

网友:
这个事情太复杂,我觉得可以先从最简单的运转起来,一步一步改进,我说得夸张点,哪怕从只贴电阻电容电感开始,都值得尝试,毕竟这三样搞下去,就省事很多了。大家的成本都在哪里摆着的,JLC的时间成本,客户的金钱成本,取平衡就OK,一步一步发展。

网友:
期待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