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hiwave里virtual SCI的用法,其它component的用法也行

楼主(2015-07-15):
最近想用hiwave的virtual SCI模块串口,但是一直没有搞明白,哪位大神知道,或有相关资料,希望赐教,谢谢!

楼主:
把我的沙发留给自己……
想说的是,经过一番折腾,最后搞定了,
个人试了一下,应该只有串口0可以使用Virtual SCI在Terminal收发数据;
所以写好一段串口0的收发数据程序,然后在FullChip模式下仿真,然后打开Terminal,右键配置,使用默认配置,点击ok,
运行程序,就可以在Terminal上显示串口0发送的数据(字符串口格式,不知道怎么按1进制显示),
想要对串口0发送数据,右键input file,选择事前编好的txt格式的文件,就可以将文件里的数据发送给串口0,
然后在串口0的接收函数里挂中断,就可以进来了,而且可以在data窗口里查看接收的数据是否和自己发送的数据一样,
右键output,然后选择output file ,是将Terminal显示的数据保存到该文件里;
这个功能不错,
但是还有个问题,想请大神帮忙解决下,就是Terminal窗口里显示的串口0发送的数据,怎么按16进制显示?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 ...

英语要是好的话,就不会在这里发问了,呵呵……
怨我读书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