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磁力计传感器

楼主(2015-07-15):
这是一款有三个单轴磁力传感器构成的电子罗盘,不知道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磁力计?
我现在要做一款电子罗盘,要求采集频率在几百赫兹,精度是0.1度大家有什么推荐吗,单轴三轴都可以的

网友:
这种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A:
好像是霍尼韦尔的,去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霍尼韦尔的,去查查吧

我查了一下,没有找到这种,有一种干簧管和它很类似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