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做的控制四翼飞行器的avr的遥控器

楼主(2015-07-15):
程序还在努力写中  到时候共享程序,pcb有画不好的希望大神指出。因为是为了以后拿出去展览的,所以采用了比较大的电位器摇杆和10*20的pcb。希望有大神可以指出错误,要是需要pcb的可以问我拿  我就打样了5片 自己也就用一片 需要的自己付邮费哦,

网友A:
就检测个AD,还有通讯,这么简单的功能为啥要用mega128呢?mega8都绰绰有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检测个AD,还有通讯,这么简单的功能为啥要用mega128呢?mega8都绰绰有余吧? ...

学完51,就在用mega128,老师便让我用这个画,我其实感觉 stc12系列的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完51,就在用mega128,老师便让我用这个画,我其实感觉 stc12系列的都可以了。 ...

原来自己玩,那随便了,我还以为做产品呢。

网友(2016-07-04):
请教下你这个摇杆的滤波算法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