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O口的高、低、高阻如何实现分别控制三个芯片的使能en

楼主(2015-07-15):
就是用单片机的一个IO结合三极管或者其他电路实现,分别控制三个芯片的使能EN。比如单片机此时引脚输出高电平,则控制芯片1的使能EN为低电平,芯片2、芯片3的使能脚EN为高电平。依次类推。

网友:
外置触发器电路。
实际上自己搭一个移位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A:
用一个74HC164移位芯片,可以一个IO控制8个EN使能脚.

网友B:
将我这个帖子里的两个LED换成两个三极管,再去驱动IC的使能端吧。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55583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我这个帖子里的两个LED换成两个三极管,再去驱动IC的使能端吧。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 ...

你的这个需要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74HC164移位芯片,可以一个IO控制8个EN使能脚.

这个一个IO口好像不行吧?

网友:
这里有一个是用RC延时实现IO扩展,有一定的局限性,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IO%2B1602
如果想要电路简单,那不如加个8脚的小单片机如STC15W204S,用IO的电平状态或者串口通信都行。

网友C:
如果用分离器件的话,倒是可以按如下方式搭:

说明:2个PNP,1个NPN,2个二极管,1个LED,若干个1-10K电阻即可
En为低电平有效的话,则IO为高时En1有效,低->En2,高阻->En3
不过实际产品电路如无特殊条件限制真心不推荐这么用,其他地方优化一下多两个IO比这个方便多了
如果成本不敏感,扩一个6脚或8脚单片机也可以。

编辑原因:增加说明

网友:
手绘的草图,不太标准,权当是示意原理吧
另外,PNP管尽量选BE压降小一些的
如果PNP的BE压降影响到正常工作,可将En2对应的PNP管换成其他方式,例如两管达林顿组合等
LED可选不同颜色调节压降,使得高阻状态下,En1、En2对应两管的基级不会形成回路而影响到正常工作

编辑原因:增加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分离器件的话,倒是可以按如下方式搭:

说明:2个PNP,1个NPN,2个二极管,1个LED,若干个1-10K电阻 ...

谢谢!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