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折腾大四轴一年多,一起来“穿越"吧......

楼主(2015-07-15):
  烈火穿越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4MjI2NTM3Ng==.html
  组装视频,最终版本比这个劳动强度减轻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1MTk0Njc2.html

  玩了N年的小四轴,再继续玩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小四轴的硬件我已做到了极致,近几年都没有再要改过硬件。一年前去深圳一个兄弟开的公司参观,几个人聊出了一个有想法的原型机,高集成度,飞控\电调\灯光控制\OSD\图传\全部集中到一块板上,经过一年多的不断改进,终于可以拿出来见光了。穿越机近两年是一个非常火的东西,具体什么叫穿越机?就是飞行器上配有一套实时的图传系统,可以把飞行器端的画面,实时传输到地面端,就像是自已真人在飞机上开飞机,效果真的是非常劲爆。就是为穿越而来,先上几段老外的视频先感受下。

  史上最强四轴森林FPV穿越大赛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MxNjAzMzQw.html

  最初的设计方案,实际上是不成功的,机架做错了,整个飞控和电调都没办法放,但是整个造样子挺可爱的,机架全被我拆了,懒得再组装上第一版的实物图,上个效果图吧。
  第一版效果图:

  在第二版中发现了,很多的问题,电调发热严重,在实际飞时,发现总是向一边偏,怎么校正都没有用。连上上位机一看,电机振动太大,姿态解算都出问题了。电调也发高烧,正在调试过程中下载器又挂了,真是不顺…..
  第二版实物图:

  没好办法,整个结构做减振,又折腾了一段时间,电调重新做板,经过组装后,第三版本已经非常好飞。只是预留图传和OSD的空间太小。
      第三版PCB总成

  第三版样机

  随后又进行第四版本的设计,结构再次做了优化。第四版本组装比原先的版本要容易多了。包括各个接口的设计,图传和OSD已工作正常,到此为止,感觉应该可以松口气了,去年年底前商讨进行小批量量产100套,刚好赶上过年,很多厂都提前放假,年前出成品没太大希望。备齐所有物料,年后来了就开工,找了xxx兄弟贴片,原来噩梦这才刚刚开始。

  本以为有了原先小四轴量产的经历,心想SMT不会是啥问题,把各个部分测好,应该可以由玩家来进行插件类的组装,以减轻我的量产压力。没想到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发生了,SMT贴出来的板子,简直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用。拿到这批板子心都凉了,看板子外观这次SMT加工的真是差啊,板面太脏,芯片焊歪,比人工焊出来的效果还要差,拿出几块板做测试,一上电,直接电容冒烟,经过检查,板子上有给芯片焊反的,还有基板上大的钽电容全部焊反,我的神啊.....,这一检查还算是小事,最大的问题是QFN20类的芯片全部焊接短路,或是移位。肯定要发回返工,过了一周后,再次拿到板子,外观只是改善了一点点,外观这是只次要的,QFN芯片部分修正过了,电容,以及焊反的芯片全部调整过来。组装测试,我再次泪奔了,不良率达到了1000%,基板的冒烟短路的概率达到40%,飞控芯片焊接不良率90%,电调的焊接不良95%,这几套玩意组在一起,没有一块板能工作正常的。这些东西如果全报废,可是几万元的费用,我消受不起,他们才创业,已很努力,但SMT已经搞成这样,还能咋办呢,我没再追究责任,只能自已修了。
  SMT部分贴片细节:

  待修板子,这只是冰山一角....

  高强度修板子工作,搞的我想死的心都有了,为修复这些板子,我这边2人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拆换芯片,每天晚上加班搞到深夜,来找问题点和联机调试。现在我只要一看到板子没修完,头都要炸…..

      接下来的第五版本xxx套小批量,机架和PCB硬件等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全部做了修正,细节部分再次修改,总结了上面的教训,SMT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另找了附近的一家厂做,自已直接去加工现场盯着品质。最终的调试,只有少量的不良,修复后算是功德圆满。
      SMT半成品:

      细节:

  半成品总成:

  安装:

  安装暂存,有点养眼~:

  测试:

  试飞:

  整个过程太多的辛酸,想一想都是泪啊,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支持更多的玩法,相关的资料正在整理中......

  各位感觉哪里结构以及造型不够完美的,欢迎随时砖头......

网友A:
支持,你是不是拿到众筹,又拿天使投资,然后上了央视那位?

网友B:
火哥这个有打算出套件给坛友玩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你是不是拿到众筹,又拿天使投资,然后上了央视那位?

那个不是我,当时一起聊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也在场.......

网友C:
烈火玩大啦!
先顶!再慢慢看。

网友:
修板让人成长,祝贺你成功啦。

网友D:
LZ机架用的是什么材料?怎么加工的呢?有没有考虑过使用流线型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哥这个有打算出套件给坛友玩玩吗?

有的,到时会有优惠价给本坛坛友。

网友:
不容易啊,支持楼主。

网友:
设计很不错,期待更详细的细节披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烈火玩大啦!
先顶!再慢慢看。

嗯,您老也来捧场了, 。这个穿越机我一直在改,最近才拿出来,手上目前没有多的套件,下批给您赠一套试试手。天地飞的接收机我年前给您配了一个,您随时都可以发回过来升级,接收机也可以考虑后面直接放这个穿越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机架用的是什么材料?怎么加工的呢?有没有考虑过使用流线型的外壳

机架用的全碳纤板,流线型的外壳要涉及到开模定制,目前还没到那一步,呵呵。

网友:
已经很不一样了!做得很好!

网友:
哇塞 赞一个先

网友A:
你们用的实时的无线图传是数字还是模拟啊、

网友E:
安装的时候用榔头有点夸张

能采用两个摄像头,做个双目视觉的东西么?

配合VR产品的显示器立体感应当比较好

网友:
发个免费的套件玩玩呗。

网友:
不错,玩的有点太高端了

网友:
赞一个,出套件的话,一定入一个,现在四轴这么火

网友:
视频看了,很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用的实时的无线图传是数字还是模拟啊、

现在是用5.8G模拟的,数字的要有一大帮子人才,团结一起才有可能搞的定。类似于大疆的高清图传牛B可不是吹的。

网友:
老大支持你啊,套件大概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用5.8G模拟的,数字的要有一大帮子人才,团结一起才有可能搞的定。类似于大疆的高清图传牛B可不是 ...

嗯。5.8G微波段了,在树林里穿衰减程度怎么样? 距离能有多远啊?

------

有个想法,用现成的UHF段的PAL信号调制芯片直接调制摄像头出来的AV信号 ,然后再模块功放,十公里应该是没有问题。UHF甚高段到850MHZ了,然后用字幕叠加的手段把飞行器的相关参数如 电量,坐标,速度,高度等同步显示出来。这个成本应该是很便宜的。

楼主:
850M的带宽?传图像,那会是龟速哦,延时会非常大,来不及反应就可能撞树了,。5.8G的延时非常小,5.8G衰减比2.4G要大,但正常玩穿越500米内就够用了。

网友:
高清视频传输确实不好整。。。。
支持楼主

网友:
这个必须好好顶一下

网友:
楼主已经开始流水作业了。批量生产了。

套件大概什么时候会推出?

网友:
楼主  。我也航模爱好者,  什么时候开始卖套件。。  准备入一套。。。你 的淘宝里面好像没有卖这个穿越机啊?

网友F:
  再配上 3D眼镜实时视觉 整个就算是玩到high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和支持。正式出版的套件要下一批,这次的100套全部订完。有了前面的这些精力,接下来就会好整多了。我店里暂时还没有做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配上 3D眼镜实时视觉 整个就算是玩到high了,,,,

呵呵,玩到high是要付出代价的。原先有做这个,可是这玩意效果不够理想,眼睛在没有好的效果之前,还是不要放上面了。就是下面这个样机。

现在有种高清的,要2K多,比飞机还要贵。肥沙的眼睛也不便宜啊,高端点的要近3K了。

网友:
订一个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850M的带宽?传图像,那会是龟速哦,延时会非常大,来不及反应就可能撞树了,。5.8G的延时非常小 ...

模拟哦。没有延时。PAL制式。

数字高清那代价太大了吧。数传比飞机还贵了。

网友:
生产有生产的艰辛

网友:
提前预定    什么时候可以出货哦,搞架来玩玩
改善下娱乐方式

网友G:
实时图传的确是个技术活,我用过一个WIFI的图传模块,那叫一个失败,动不动就定格,也不知什么原因,现在想用5.8g图传模块,就是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功率,200mW够不够?

网友:
都批量生产了,越来越厉害了,牛

网友:
四轴真心不错,顶一个

网友:
赞一个,做的挺好,挺不容易

网友:
顶一个,再订一个。

网友H:
非常不错呀, 烈火哥, 顶你, 桨还没加保护吧(丛林中很容易被撞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哦。没有延时。PAL制式。

数字高清那代价太大了吧。数传比飞机还贵了。 ...

嗯,是的。你有PAL制式相关图传的信息不?这一块我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的时候用榔头有点夸张

能采用两个摄像头,做个双目视觉的东西么?

哈哈,我就知道会有网友说用榔头夸张,我看了视频都想笑。这个是因为碳板加工问题,现在全面解决了,只用一个M3内六角板手,全部能搞定了。再用榔头会让人笑掉大牙。

网友:
一起来“穿越"吧

网友:
哇,cool,顶一个。

网友:
修板让人成长,祝贺你成功啦

网友:
我也烦这个SMT的问题,本来就不是电子专业,现要生产4层小板的东西,元件多是0402,都不敢发出去做了。楼主有什么好介绍好经验

网友:
创业艰辛,支持一下!做的不错~~

网友:
其实,个人觉得外观不太好看啊~~流线程度也不太好

网友I:
这个是我自己随便组来玩的~~

网友:
支持一下,建议上GPS,烈火!

网友:
造型奇特,不过东西坏了不好弄

网友:
好东西,准备开始玩四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时图传的确是个技术活,我用过一个WIFI的图传模块,那叫一个失败,动不动就定格,也不知什么原因,现在想 ...

估计你讲的那个WIFI模块我也有,你看下是不是和下面这个类似的,这类的拿出来简直就是丢人啊。我一年前就拿到手了,本想用于微型四轴上面,但是试验后太不靠谱了。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出套件呢?还有修板子是个细致活,要不真要被这一堆元件搞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不错呀, 烈火哥, 顶你, 桨还没加保护吧(丛林中很容易被撞吧, 呵呵) ...

桨不好加保护,玩穿越不炸个几十套桨上不了路的,

网友:
恭喜成功出品,同时看到了背后付出的坚信!赞一个

网友:
穿越森林的那段,有种国外探险纪录片的感觉。

网友:
厉害,支持烈火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你讲的那个WIFI模块我也有,你看下是不是和下面这个类似的,这类的拿出来简直就是丢人啊。我一年前就 ...

是啊,就是这种。我是看中了它的重量轻,还不用使用监视器,方便。想不到这么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我自己随便组来玩的~~

我想问一下,凳子上的那个似乎是充气垫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我自己随便组来玩的~~

不错!这台机花了多少时间装?共花了多少米?

网友:
支持原创,也想搞套玩玩。

网友J:
NB啊........., 什么时候能对网友开发购买啊

网友:
玩起来一定很high 啊  支持

网友:
厉害,想来套玩玩哦。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
火哥,很牛逼啊。搞好了,也要弄一个玩玩。

网友:
搞个东西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J:
NB啊........., 什么时候能对网友开发购买啊

前两批全被订完了,有了上面的经验,马上着手下一批,速度会很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桨不好加保护,玩穿越不炸个几十套桨上不了路的,

森林FPV穿越大赛的视频很早就看过。
我一直在傻傻地想,他们是如何做到不撞树、不伤人的。
难道有传感器帮忙,自动寻找最好飞行缝隙,以躲过障碍物?
看到你的这段话 —— 桨不好加保护,玩穿越不炸个几十套桨上不了路的 —— 看来我只能杯具了!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桨不好加保护呢?

网友:
火哥勇猛,顶一下,啥时出套件知会坛友一声

网友:
牛,玩四轴快半年了,现在又发现买到了劣质6050,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森林FPV穿越大赛的视频很早就看过。
我一直在傻傻地想,他们是如何做到不撞树、不伤人的。
难道有传感器 ...

穿越练的就是人机合一,不会有传感器辅助避障的。全人工操作,速度非常快,桨用什么保护都没啥大用。

网友:
酷!羡慕嫉妒恨

网友:
啥时出套件知会坛友一声

网友:
等楼主出样机入手玩玩

楼主:
最近事情太多了,马上会着手套件.......

网友:
出套件坚决入手一部来玩玩

网友:
强烈要求出套件啊

网友:
看得激动人心,顶下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
这种碳纤维板,想组成框架,最经济实用的方法,就是用双通铜柱拧螺丝连接?

网友:
好厉害,楼主加油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