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只有飞思卡尔 bin 文件,如何转换为 s19 ?

楼主(2015-07-15):
我看PE上有个转换软件,命令界面的,但需要制定地址,这个地址该怎么指定啊,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对应MCU型号的flash的起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MCU型号的flash的起始地址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MCU型号的flash的起始地址

感觉不行啊,有3个Flash地址段,我都实验了,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MCU型号的flash的起始地址

高手,帮忙看下,我地址应该怎么填写:这是我用USB BDM 查看的单片机的Flash情况.

网友B:
兄弟,j-flash就是万用的.bin .hex .s19 .raw .srec格式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j-flash就是万用的.bin .hex .s19 .raw .srec格式转换器。

不管它多么万能,都需要指定地址的。

网友:
S19是跟Hex格式类似的存储格式,包含地址信息
而bin格式,仅仅是数据dump已经不含地址信息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将Bin文件手工转成s19吗?
楼主有工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将Bin文件手工转成s19吗?
楼主有工程吗?

只有 bin 文件,不管如何转就是不对,我看了下飞思卡尔的 s19 格式,发现存储地址并不是连续的,估计问题就出在这儿,所以用自动工具转换可能无法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将Bin文件手工转成s19吗?
楼主有工程吗?

bin文件,有256KB那么大,要手工转,那不得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将Bin文件手工转成s19吗?
楼主有工程吗?

或者用PE,USB BDM Multilink这种工具,能把 bin 文件在线烧进单片机里面吗?

网友(2015-12-05):
在线烧进flash,需不需要单独的芯片,然后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2017-09-15):
引用 楼主:
或者用PE,USB BDM Multilink这种工具,能把 bin 文件在线烧进单片机里面吗?

楼主最后知道怎么把Bin烧进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