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体感应模块hc-sr501的问题

楼主(2015-07-15):
你好!最近我在操作人体感应模块hc-sr501时,发现其只有当人体活动时才会发出高电平,即使人离他很近,如果人不动,他就不会发出高电平,只有人动他才会发出高电平,对此感到很疑惑,所以想咨询下各位!

网友A:
一些微波还有红外热释电的模块好像都是这样的,必须有动作才能检测,不知你这模块是什么检测方式。

网友:
先把字体改了。

网友B:
热释电红外就是检测变化的。没有变化就没有输出

楼主:
已经改了,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微波还有红外热释电的模块好像都是这样的,必须有动作才能检测,不知你这模块是什么检测方式。 ...

我用的这个是新买的,应该是可触发模式,按道理,人在感应范围内就可以检测到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释电红外就是检测变化的。没有变化就没有输出

不是只要人在感应范围内就可以检测得到吗,如果不行,请问有类似得传感模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只要人在感应范围内就可以检测得到吗,如果不行,请问有类似得传感模块吗 ...

用热电堆的红外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只要人在感应范围内就可以检测得到吗,如果不行,请问有类似得传感模块吗 ...

热释电的相当于只知道有没有温度变化。热电堆可以知道现在温度多少。简单这么理解。

网友:
热释电传感器为了屏蔽环境干扰,有2个电极化方向相反的单元,环境背景辐射在其上具有相同的作用,释电效应正好相互抵消,所以传感器无输出。如果人不动,就相当于一个环境干扰,当然没有输出。微波传感模块利用多普勒效应,也类似于这样,人不动,是不能检测出来的。

网友:
是要动才会有输出的 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释电的相当于只知道有没有温度变化。热电堆可以知道现在温度多少。简单这么理解。 ...

噢噢,以你的经验来看,如果范围在三米内,有人经过时,热电堆的温度会发生变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以你的经验来看,如果范围在三米内,有人经过时,热电堆的温度会发生变化吗? ...

好的,10米都可以,5v的一般6、7米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