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管脚配置

楼主(2015-07-15):
以MCU为LPC1765为例,数据手册上说,支持4路UART,8路ADC

1.如果需要同时用到4路UART,8路ADC,UART0和AD6,7有冲突如何处理(附图,兰颜色圈所示)

2.有两处引脚可以同时支持UART3,配置上需要特别处理吗?

楼主:
这个是否有管脚重定义?

网友:
UART3可以选择P4.28和P4.29,但是UART0只有P0.2和P0.3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