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连无线路由,获取IP地址错误。

楼主(2015-07-15):
莫名其妙的问题,昨天还好好的,说是路由器的问题吧,别人电脑都行,我的手机也行,就笔记本连不行。
电脑重启过,无线网卡驱动卸载又重装过。

症状:获取的IP网段都不对,正常应该是192.168.0.X,我的是192.168.42.X。ping 192.168.0.1不通,ping 192.168.42.1通,但是无法上网。
看属性,有发送无接收。

网友A:
自己手动输入IP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手动输入IP试试看~

手动输入确实能上,先上着吧,公司电脑多,别和别人冲突就好。

只是很奇怪怎么造成的这个问题。

网友B:
路由器限制连接数量了吧,一般是16个,多一个都上不了。我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输入确实能上,先上着吧,公司电脑多,别和别人冲突就好。

只是很奇怪怎么造成的这个问题。 ...

你这种情况就像俺公司的情况,不知道那个逗逼接了个无线路由,也不关DHCP,自动获取一定概率会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限制连接数量了吧,一般是16个,多一个都上不了。我遇到过

用个一个不到百的水X,第七个连接上的电脑是没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就像俺公司的情况,不知道那个逗逼接了个无线路由,也不关DHCP,自动获取一定概率会悲剧。 ...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刚来这个公司,还不熟悉,可能是做了无线网的扩展,但是DHCP没关,我被这个扩展的路由器的分配了。
在以前的公司,网就是我布的,确实扩展的无线网,要把自己的地址设到不同的网段,并且关闭DHCP,否则肯定有电脑会悲剧,还不可控。

网友:
绝对有人用了随身wifi之类的东西了

网友(2015-08-17):
原来如此呀,长见识!

网友:
能ping通42.1,肯定是走错门了